大变频器带小电机问题.

楼主(2008-06-17):
请教各位高人,    我现在用一台驱动37KW电机的变频器来带动一个7.5KW的电机,  ,由于用变频器来分别驱动这两台电机,       所于其中的参数依大电机而设定,   现在小电机运行时温度较低高,  在50左右,      请问这样可以吗:

网友A:
可以的,不过要给电机加上热继电器呀

网友B:
可以的,其实象西门子的允许有2套参数的啊!

楼主:
谢谢各位,     我那上面有热继电器,看来要检查负载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