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制动电阻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8-06-17):
变频器里的制动电阻起什么作用啊!它在什么情况下才工作啊!

网友A:
制动电阻能使电机更快停下来,起制动作用。一般在参数里面设置是否投入使用。这一点就要看说明书了。

网友B:
制动电阻呀,名字就叫制动电阻,能是做什么用的呀。。。。。。。。。。。。。。。。。。。。

惯性大的系统,变频器减速的时候电机是发电的,会上变频器么向送电,变频器直流电压升高,当电压升到一定值时(700至750左右),这个时候就会用到制动电阻了。

网友C:
惯性大的系统,变频器减速的时候电机处于发电状态,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升高,当电压升到一定值时,接通制动电阻,将电动机产生的能量以热量的形式释放。

网友:
同意楼上。。。制动电阻,顾名思义就是制动用的。。。

在不用变频器的控制机构里面也会经常用的制动电阻。。。

目的如3楼所说,将能量以热量的方式释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惯性大的系统,变频器减速的时候电机处于发电状态,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升高,当电压升到一定值时,接通制动电阻,将电动机产生的能量以热量的形式释放。

热量还不小。

网友E:
“那加刹车电阻时所消耗的能量是哪里来的? ”

1、自由停车变频器没有了输出,电机绕组端开路,没有了电流,没有了旋转磁场,也没有了感生电势;

2、如果不是自由停车,变频器就有输出,电机绕组端就有电压,有电流,有旋转磁场,就有感生电势,这时转子在负载惯性运动下拖着发电,并被逆变桥整流成直流回馈到变频器直流部;

3、这时,负载的惯性动能就转化为直流部的电能,使直流部电压升高,为了不出现直流部过压,必须用电阻短接直流电压放电,这个电阻就叫制动电阻;

4、这时电动机处于发电制动状态,如果哪个制动电阻烧断,直流部会过压保护,变频器停止输出,电机失去制动,如果是起重机就发生留钩!

网友F:
非常赞同刘工的说法。

网友G:
支持6楼的说法

网友H:
我从来没有用过,一般都是要选件的,

网友I:
楼上的说得没错,就是用来释放能量用的.

网友J:
非常赞同刘工的说法

网友K(2009-03-17):
其实应该叫放电电阻更容易理解,他不是为了刹车,而是作为刹车过程中释放能量。

网友L:
引用 网友E:
“那加刹车电阻时所消耗的能量是哪里来的? ”

1、自由停车变频器没有了输出,电机绕组端开路,没有了电流,没有了旋转磁场,也没有了感生电势;

2、如果不是自由停车,变频器就有输出,电机绕组端就有电压,有电流,有旋转磁场,就有感生电势,这时转子在负载惯性运动下拖着发电,并被逆变桥整流成直流回馈到变频器直流部;

3、这时,负载的惯性动能就转化为直流部的电能,使直流部电压升高,为了不出现直流部过压,必须用电阻短接直流电压放电,这个电阻就叫制动电阻;

4、这时电动机处于发电制动状态,如果哪个制动电阻烧断,直流部会过压保护,变频器停止输出,电机失去制动,如果是起重机就发生留钩!

通俗易懂,就是这个理,顶一下!!!

网友M:
请教施耐德变频器如何设置参数使制动电阻起作用

网友N:
使变频器的能量马上消耗完,达到立即停下来的效果

网友O(2009-07-31):
制动电阻就起制动作用,脑残!

网友P:
制动电阻就起制动作用,电机制动时用。

我是农民!!!

网友Q:
使直流母线上的电压下降,把能量消耗掉

网友R:
请问   ACS800-01-0075-3+P901  这个型号的变频器 重载  负载大概在3吨左右  用于电机辊道  是否必须要加制动斩波器和制动电阻   ,   谢谢高手赐教。

网友S:
~·如果不是自由停车,变频器就有输出,电机绕组端就有电压,有电流,有旋转磁场,就有感生电势,这时转子在负载惯性运动下拖着发电,并被逆变桥整流成直流回馈到变频器直流部; ·~~~

上面这个明白,但是我在电机制动时我用机械制动,转子不会在负载惯性的作用下反转发电,但是也出现变频器报警跳闸,???

可能是什么原因?会不会是制动时间过短,造成过载了?

此时加制动电阻有用吗?

网友S:
没人回答??在置顶,

网友T:
在变频调速系统中,电机的降速和停机是通过逐渐减小频率来实现的,在频率减小的瞬间,电机的同步转速随之下降,而由于机械惯性的原因,电机的转子转速未变。当同步转速小于转子转速时,转子电流的相位几乎改变了180度,电机从电动状态变为发电状态;与此同时,电机轴上的转矩变成了制动转矩,使电机的转速迅速下降,电机处于再生制动状态。电机再生的电能经续流二极管全波整流后反馈到直流电路。由于直流电路的电能无法通过整流桥回馈到电网,仅靠变频器本身的电容吸收,虽然其他部分能消耗电能,但电容仍有短时间的电荷堆积,形成“泵升电压”,使直流电压升高。过高的直流电压将使各部分器件受到损害。

因此,对于负载处于发电制动状态中必须采取必需的措施处理这部分再生能量。处理再生能量的方法:能耗制动和回馈制动.

能耗制动的工作方式

能耗制动采用的方法是在变频器直流侧加放电电阻单元组件,将再生电能消耗在功率电阻上来实现制动。这是一种处理再生能量的最直接的办法,它是将再生能量通过专门的能耗制动电路消耗在电阻上,转化为热能,因此又被称为“电阻制动”,它包括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二部分。

制动单元

制动单元的功能是当直流回路的电压Ud超过规定的限值时(如660V或710V),接通耗能电路,使直流回路通过制动电阻后以热能方式释放能量。制动单元可分内置式和外置式二种,前者是适用于小功率的通用变频器,后者则是适用于大功率变频器或是对制动有特殊要求的工况中。从原理上讲,二者并无区别,都是作为接通制动电阻的“开关”,它包括功率管、电压采样比较电路和驱动电路。

制动电阻

制动电阻是用于将电机的再生能量以热能方式消耗的载体,它包括电阻阻值和功率容量两个重要的参数。通常在工程上选用较多的是波纹电阻和铝合金电阻两种:前者采用表面立式波纹有利于散热减低寄生电感量,并选用高阻燃无机涂层,有效保护电阻丝不被老化,延长使用寿命;后者电阻器耐气候性、耐震动性,优于传统瓷骨架电阻器,广泛应用于高要求恶劣工控环境使用,易紧密安装、易附加散热器,外型美观。

制动过程

能耗制动的过程如下:

能耗制动的过程如下:A、当电机在外力作用下减速、反转时(包括被拖动),电机即以发电状态运行,能量反馈回直流回路,使母线电压升高;B、当直流电压到达制动单元开的状态时,制动单元的功率管导通,电流流过制动电阻;C、制动电阻消耗电能为热能,电机的转速降低,母线电压也降低;D、母线电压降至制动单元要关断的值,制动单元的功率管截止,制动电阻无电流流过;E、采样母线电压值,制动单元重复ON/OFF过程,平衡母线电压,使系统正常运行。

制动单元与制动电阻的选配

A、首先估算出制动转矩

=((电机转动惯量+电机负载测折算到电机测的转动惯量)*(制动前速度-制动后速度))/375*减速时间-负载转矩

一般情况下,在进行电机制动时,电机内部存在一定的损耗,约为额定转矩的18%-22%左右,因此计算出的结果在小于此范围的话就无需接制动装置;

B、接着计算制动电阻的阻值

=制动元件动作电压值的平方/(0.1047*(制动转矩-20%电机额定转矩)*制动前电机转速)

在制动单元工作过程中,直流母线的电压的升降取决于常数RC,R即为制动电阻的阻值,C为变频器内部电解电容的容量。这里制动 单元动作电压值一般为710V。

C、然后进行制动单元的选择

在进行制动单元的选择时,制动单元的工作最大电流是选择的唯一依据,其计算公式如下:

制动电流瞬间值=制动单元直流母线电压值/制动电阻值

D、最后计算制动电阻的标称功率

由于制动电阻为短时工作制,因此根据电阻的特性和技术指标,我们知道电阻的标称功率将小于通电时的消耗功率,一般可用下式求得:

制动电阻标称功率 = 制动电阻降额系数 X 制动期间平均消耗功率 X 制动使用率%

制动特点

能耗制动(电阻制动)的优点是构造简单,缺点是运行效率降低,特别是在频繁制动时将要消耗大量的能量,且制动电阻的容量将增大。

网友U(2011-01-18):
对:刘志斌 关于“那加刹车电阻时所消耗的能量是哪里来的? ”

1、自由停车变频器没有了输出,电机绕组端开路,没有了电流,没有了旋转磁场,也没有了感生电势;

2、如果不是自由停车,变频器就有输出,电机绕组端就有电压,有电流,有旋转磁场,就有感生电势,这时转子在负载惯性运动下拖着发电,并被逆变桥整流成直流回馈到变频器直流部;

3、这时,负载的惯性动能就转化为直流部的电能,使直流部电压升高,为了不出现直流部过压,必须用电阻短接直流电压放电,这个电阻就叫制动电阻;

4、这时电动机处于发电制动状态,如果哪个制动电阻烧断,直流部会过压保护,变频器停止输出,电机失去制动,如果是起重机就发生留钩!

内容的回复:

想请教一下刘工,如果我的变频器没有连接制动电阻,使用自由停车,会由此引起变频器的烧毁吗,非常感谢您!!

网友V(2012-09-23):
引用 网友E:
“那加刹车电阻时所消耗的能量是哪里来的? ” 1、自由停车变频器没有了输出,电机绕组端开路,没有了电流,没有了旋转磁场,也没有了感生电势; 2、如果不是自由停车,变频器就有输出,电机绕组端就有电压,有电流,有旋转磁场,就有感生电势,这时转子在负载惯性运动下拖着发电,并被逆变桥整流成直流回馈到变频器直流部; 3、这时,负载的惯性动能就转化为直流部的电能,使直流部电压升高,为了不出现直流部过压,必须用电阻短接直流电压放电,这个电阻就叫制动电阻; 4、这时电动机处于发电制动状态,如果哪个制动电阻烧断,直流部会过压保护,变频器停止输出,电机失去制动,如果是起重机就发生留钩!

网友W:
这个看说明书就有啦!

网友X:
学习了,就要说谢谢!

网友Y(2014-10-19):
引用 网友E:
“那加刹车电阻时所消耗的能量是哪里来的? ” 1、...

刘工你好!请问变频调速是否一定要加入制动电阻?如果是慢慢调节旋钮慢慢减速就不需要电阻了吗?在如果把变频器与电机之中采用直接断路,是否可以?谢谢!急需解答!谢谢!

网友Z:
学习了。。。好大师傅

网友AA(2017-11-21):
刘工你好!请问变频调速是否一定要加入制动电阻?如果是慢慢调节旋钮慢慢减速就不需要电阻了吗?在如果把变频器与电机之中采用直接断路,是否可以?谢谢!

网友AB(2018-08-13):
引用 网友E:
“那加刹车电阻时所消耗的能量是哪里来的? ” 1、...

刘工,您好。

       变频器直流制动时 直流注入是发生在变频器从50HZ到0HZ这一时间段还是0HZ以后,如果发生在50-0这段时间,那么直流会影响变频器的交流输入吗?此时的制动电阻又如何工作。如果发生在0HZ以后,那么产生的再生交流电会干扰直流注入吗?且此时的制动电阻又是如何工作的?请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C:
楼上的说得没错,就是用来释放能量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