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恒压供水控制器,急!!! .....

楼主(2008-06-17):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山东地瓜 X山东地瓜
积分:772
帖子:36注册时间:2003-5-10 21:00:00 1楼 回复时间:2008-6-14 8:31:44 用一台可编程,加一个人机界面
管理 kry1011 Xkry1011
积分:201
帖子:31注册时间:2006-9-14 9:46:00 2楼 回复时间:2008-6-14 8:33:15 可编程?没专用的控制器吗?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雪之狼 3楼 回复时间:2008-6-14 8:43:04 你是在哪里?很多这种专用的控制器嘛!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广州汤生... 4楼 回复时间:2008-6-14 16:18:47 多大功率?找我,用一台变频器就帮你搞定,不用控制器

13826452799汤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zgxong 5楼 回复时间:2008-6-15 0:18:48 我公司专业做变频器及PLC为核心的工程改造,一拖五的恒压供水系统只需一台变频器加一台PID控制器和一台远程压力变送器就可以搞定.

公司联系电话:0512---69219175 手机:13915482807

联系人:张工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teleixi418 6楼 回复时间:2008-6-15 10:08:58 建议楼主可考虑选用易能电气专业生产的恒压供水控制器!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teleixi418 7楼 回复时间:2008-6-15 10:09:24 电话13554735004
管理 kry1011 8楼 回复时间:2008-6-15 10:35:05 PID是用变频器来完成的,控制器用来加减泵的
管理 kry1011 9楼 回复时间:2008-6-15 10:35:40 杭州的

网友A:
DB-2000智能型变频恒压供水模糊控制器 控制器特点: 功能完善: ·多达64个功能参数选择、9种应用图选择,全面满足供水用户的复杂要求; ·采用模糊控制原理,自动优化时无需调整控制器的参数(并提供用户可更改切泵的条件,方便有经念的用户),响应快、精度高、泵切换时管网冲击小; ·内置实时钟(带掉电保护)。可编程压力运行时间图,多达每日8段定时高低压供水及开关机功能; ·具备水泵自动定时交换的设置,提高水的平均使用寿命; ·系统提供了二种节能工作方式,休眠功能或附属小泵功能; ·控制器可选择正反馈或负反馈,负反馈时,可用于供水;正反馈时,可用于抽水保持水位; ·增加锅炉补水控制,泄压阀压力区间控制选择; ·故障自动复位机制,延时可调; ·变频器故障后,可选择自动转入工频运行(压力区间控制); ·在线编程功能,大大方便调试; ·完善的密码锁功能; 适应性强: ·多达5台主泵,每台主泵均可设为循环起动或直接启动,配置灵活,可编程输出(与第5台主泵复用); ·功率输出点为继电器,可接交直流负载(可接降压或软启动器);变频器的运行控制信号为浮动输出,日本(控制信号共地)、欧洲(控制信号共电源)标准皆可适配; 可靠性高: ·模拟和数字信号全部采用光隔离,全面提高电磁兼容性; ·采用开关电源供电,具备宽电压适用范围; 结构先进: ·通过智能数字面板的操控和显示节省大量按钮开关及指示灯,更加经济; ·器件采用先进的SMT(表面贴装)工艺; 价位合理: ·恒压供水以往采用:PID调节器、PLC、压力传感器等; ·采用该控制器后:只需智能型变频恒压供水模糊控制器,及远传压力表即可,大大将低了成本;而且接线简单。是水厂及企事业单位生产及生活供水的必然趋势。欢迎惠顾!! 联系方式: 北京富达瑞能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经理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手机:13911093205邮编:100080 E-mail:fudarlx@sina.com _

网友B:
有恒压供水专用控制器BHK3000,    多泵循环,   小泵功能,   停泵功能,  PID控制变频器,15607159335,     QQ172222890.  lizuocao198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