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控制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8-06-18):
我想问下,一台变频器220K的.能不能控制220KW和118KW的电机?

意思就是当变频控制了118KW的电机时负载满了水压还是不够就要要停下118KW的电机来控制220WK的电机.1.请问一台变频器能不能同时设置两台不同功率的电机?

2.能否直接投入220KW的电机来保持水压?

3.有没有这样的控制板?(我想直接用恒压供水板)

楼主:
欢迎大家谈谈!

网友A:
一种做法是,用PLC控制118KW的电机起停,压力信号进PLC,变频控制220KW电机。

先启动220KW电机,在达到50HZ之前,只使用220KW电机,在超过50HZ还没有达到压力,就启动118KW的电机。

网友B:
看了很吃力,建议楼主将原文加上标点。

楼主:
哦,不好意思,只顾自己的想法了.现在不去考虑这方案.这几天都给老板折腾死了.现在是想用两台变频器同时运行了.就是加多一台变频同时运行,上面的方案成本太高了.

网友C(2009-03-29):
用两台变频器控制系统运行的方案比较可靠.

网友D(2010-06-29):
你可以用220KW的变频器控制118的电机,但是不可以用小的带大的

那样很容易就坏了

厂家直供普传变频器、节能器、伺服系统 欢迎来电咨询13591763970 普传技术咨询网http://www.jc-inverter.com

网友E(2010-09-27):
貌似 变频器里面有个多泵控制的功能。。你一台变频带1个电机。压力不够的时候工频启动第二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