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ysx317提出的把运动控制在底层统一起来的观点

楼主(2008-06-18):
前面ysx317先生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

“我目前认为最理想的控制系统应该如下组成:
小型PLC+一群智能仪表控制器(完成旋转运动+直线运动)+各种传感器+各种通讯协
议+工控机,
这种系统的优点是:从超小型系统(一台智能控制器)到中型系统(一台小PLC+数
拾台智能控制器)到大型控制系统(多台PLC+工控机+通讯)到超大型控制系统(多
台工控机+多台PLC+多台智能控制器+网络通讯),都可以自由组合,这里面最难的
是底层设备的智能化,电机的旋转运动问题不大,而直线运动、尤其是大力量的直
线运动智能化是一大障碍,运动控制在底层没有统一起来,从而给自动控制的全程
数字化带来了麻烦。如果底层控制统一起来了,PLC以上的各种资源都可以通通拿来
就用,管你PLC也好、DCS也好、IPC也好、PAC也好、FCS也好、8种通讯协议也好、
以太网也好,都变成了我选择的资源,因为上面的所有都要落实到最底层的设备自
动化上来,我只要抓住了最底层的根,这个根首先是数字化的、智能化的、可独立
操作的就行了,其他都为我所用,这不是就不会被那些没完没了的新概念牵着走了
吗!”

请问能不能用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网友A:
您说的这一点,也就是FCS的概念了,现在已有很多成型的应用,在石化行业更多的应用.

这种方式在某些行业和场合比较适合,但在另一部分场合却有很多问题

而且通信也将成为一个瓶颈,通信线成为这个里面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特别在国内变频器,固态,继电器等重干扰源多,处理不充分的地方,会使整个系统的可靠性很难得到保证.

当然大家都会提到抗干扰能力的问题,实际上因为各种智能仪表,传感器,执行器,控制器并不是一家生产的,驱动元件也各不相同,所以相互间的兼容性是一个比较头大的问题,当通信的站点少时还可以,多了会更加复杂.

同时因为设备智能化后,接口将是相当复杂的,比方说当你见到一个有100多个寄存器的压力表时,你会不会有一种火由心生的感觉.

所以简单是美为善是真,技术的发展总是反复振荡前行的,FCS目前仍只适合一小部分的应用.

网友B:
     把运动控制在底层统一起来是许多PLC厂家的热点.  运动控制的描述语言是机代码,PLC解决逻辑控制很在行,扩充PLC的运动控制指令或驱动设备嵌入PLC功能是简运动控制的廉价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