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PLC编程电缆的进来看看哦

楼主(2008-06-18):
请问路过的大侠们

三菱的SC-09编程电缆能否用在松下电工NAIS的 FP0的PLC上

好像都是422的接口耶

有用过的师傅吗?

希望能得到帮助,最好是今晚

麻烦发条短信告诉我一下

我的电话是 13218685315

非常感谢!!!!

网友A:
不能,FP0  可用鼠标头做。

网友B:
可以肯定.不能用

网友B:
平时用的不多的话.可以用铜丝插入.

网友C:
一条电缆并不贵,我建议不要随便更改用!要不后果得不偿失!

网友D:
等到PLC接口标准统一了 就可以用了

需要电缆可以联系交流

QQ 380311035

网友E:
不能引脚定义不一样

网友F:
如果按楼主想法会出大事的,引脚不一样,绝不可以!重想!

网友G:
应该没问题呀!!用三菱的替代松下我没是过,但是我用台达的电缆用在三菱FX系列和希捷XC3系列是没问题的都是一头是方型9针,一头是圆形8针{RS232标准头}

网友H:
看端头端子定义,如果一样的话就可以用

网友D:
应该没问题呀!!用三菱的替代松下我没是过,但是我用台达的电缆用在三菱FX系列和希捷XC3系列是没问题的都是一头是方型9针,一头是圆形8针{RS232标准头}

台达 信捷可以互换

但是不能用在三菱的

三菱是422的接口

网友I:
没用过 我想应该把PLC的接口和软件 统一以下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