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气动执行器什么时候需要配电磁阀啊?

楼主(2008-06-18):
一直以为只有作开关作用时才会用到电磁阀,调节用的话不是有定位器吗,怎么也有的用到电磁阀?

请各位指点一下究竟什么时候要用到电磁阀?

网友A:
因为在阀门控制中,我们不但需要进行阀门开启大小的调节,此时我们采用定位器等执行机构。还需要对一些流体进行开关的控制。我们采用电磁阀进行切换。

网友B:
楼主:您好!

           气动执行机构只有开关型的才会配电磁换向阀,调节型的是不需要配电磁换阀的!

如果可以的话,大家交个朋友,相互认识一下,共同学习,共同 进步!

shanghai  lapar control valve co .,Ltd

品牌:意大利LAPAR

联系方式:021-64423400-19MR  GUO。13764138562

QQ:928976489(注明:工控网)

网友C:
气动执行机构也有用电磁阀的时候,在它用于联锁保护时要用的,比如在停风停电时要求阀门处于某一状态的,必须要用到电磁阀。

网友D:
对的,联锁保护时就用到了。

网友E:
对,联锁保护时,必须用的,根据要求用常开或者常闭的。

网友F:
联锁保护,有时要求当切断阀用时。需装电磁阀紧急切断气源

网友G:
同意,我们单位就是,联锁条件产生时,会自动切断调节阀的气源,保护工艺设备

网友H:
有这种电磁阀,上面有刻蹦调节后可控制开关大小

网友I(2008-07-18):
气动执行机构也有用电磁阀的时候,在它用于联锁保护时要用的,比如在停风停电时要求阀门处于某一状态的,必须要用到电磁阀。

同意,用电磁阀的地方多了,不要以为调节阀就只用定位器,其他附件多了

网友J:
          有 啊 。  在我公司 一台大型去油 布料干洗设备上面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