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SX NEZA故障

楼主(2008-06-18):
施耐德TSX NEZA,型号TSX08CD,经常出现故障,表现是四个指示灯全亮或全灭。

有时候是上电后出现,极少数在运行中出现。设备停机2年左右,最近要开。测量电池电压3.07V,

在亮指示灯的情况下,不能连接电脑,提示连接PLC失败。

请教原因及维修方式。

哪位老师有这种PLC的CPU板,价格多少?请帮助

syydz@163.COM

网友A:
换成TWIDO的吧

网友B:
本人有现成的TSX08CD08R6AS,该PLC的缺少电源部分,电源板被用于公司的另一只TSX 08CD12R8A(S)上去了,CPU部分是新的,还未用过,现放在家里也没用,就转给你吧。价钱由你出。

pan_xiansheng@yahoo.com.cn

网友C(2008-07-18):
施耐德TSX NEZA,型号TSX08CD,经常出现故障,表现是四个指示灯全亮或全灭。      这是在开机的时候出再吗?

有时候是上电后出现,极少数在运行中出现。设备停机2年左右,最近要开。测量电池电压3.07V,

在亮指示灯的情况下,不能连接电脑,提示连接PLC失败。 注意软件的安装?

请教原因及维修方式。 我公司有一批这种型号的,     建议你买一回去吧, 有电源板, 有主板. 维修起来也好    390元/台,

www.sunhaoo.cn      020 3241 6712

网友D(2009-10-09):
那位大侠有TSX08CD08R6APLC急用!

网友D:
那位大侠有TSX08CD08R6APLC急用!136114706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