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PLC模拟量问题

楼主(2008-06-18):
请教高手。LG PLC没有浮点数运算,请问如何在人机界面上显示流量或者压力等相关模拟量数据。

网友A:
显示的时候可以是小数的

网友B(2008-08-13):
可以是小数的 ,但要除以系数

网友C:
应该怎么做才可以显示小数了?

网友D:
在显示选项,设置小数点的位数啊

网友B(2008-10-23):
?设定小数点位数,如果是一位小数的话,就要把原来的数值乘以10。

网友E:
同意5楼的。。。以前也碰到过。。

网友F:
你把数字放大多少倍数  在触摸屏上显示设置多少个小数位就是了

网友G:
LG PLC的无协议通信指令DRCV要怎样理解,它与电子秤通信程序要怎样写

网友H:
应该是可以的啊,你换算的时候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