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440变频器I/O板的问题

楼主(2008-06-18):
       修理西门子440变频器当中,遇到I/O板的问题,有的板子插上面板以后显示“————”,背景照明灯也不亮。经过反复再插也无效。换一块I/O板就可以正常显示并工作。所以主观感觉主机没有问题,就是I/O板出了问题,可就是检查不出来是哪个元件的问题,有知道高手请指教。

网友A:
查一下电容.电源的.zai

楼主:
谢谢绍兴快杰参与 .以后经常联系 。

网友A:
你的机器好拉吗?有空联系

网友B:
是主板上的插座,和I/O板之间接触不好.,还有主板和驱动板接触不好,可以用小改刀,把主板插口弄小点,接触就好了.,面板如果没插好,也要出此问题,西门子440的通病

楼主:
谢谢朋友的帮助,机器现在仍然没有修好。估计还是有硬件上的问题,换板就好,虽然我没有修好,还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帮助。

网友B:
换的应该是主板吧,I/O板一般不会引起----,这个是主板

网友C:
I/O板上的IC肯定有短路或损坏。测量IC的供电端的内阻看看。

楼主:
变频之子:你好就是你发图的这块板。上下都有塑料板包着。你是照的电路板。

网友B:
I/O板是有接线端子的那块板,这个是主板

楼主:
就是这个板子有问题,反复实验多次了,但是的知道是哪个件出了问题,查不出来。

网友B:
就是图上两个大的IC坏,,不要修了,,这个弄不好的

网友D:
西门子MM4主板显示四道杠肯定是CPU坏了,报废

楼主(2009-03-11):
谢谢大家的帮助,是CPU半问题,已经修好了.

网友E(2009-07-21):
出售西门子MM440主板,有需要的联系啊,010-69573657

楼主(2009-09-08):
谢谢大家帮忙,修好了!

网友F(2012-05-24):
对:兰天52关于谢谢大家的帮助,是CPU半问题,已经修好了.内容的回复:

是什么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