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式电机6个接线柱一定要把其上的线拆下才能测绕组电阻吗?

楼主(2008-06-18):
绕线式电机6个接线柱一定要把其上的线拆下才能测绕组电阻吗?打开接线盒直接测得话,发现每相绕组的电阻都在不断变化,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能具体说说你们的电机型号功率电压电流等参数吗

网友B:
可能是你测量的时候转子有动吧.

网友C:
最好还是拆下来测量。

楼主:
恩,谢谢,同意你们的说法.

网友D:
绕线试电机要拆下来检查才知道绕组是怎么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