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adcell如何测量?

楼主(2008-06-18):
loadcell如何测量它的好坏?

网友A:
万用表,量电阻。好的和坏的做个比对,马上就知道了原因了。

楼主:
哦,是吗?怎么用电阻量啊?我单位的loadcell是梅特勒托利多的 和开创的,传感器传输的是数据TX+,TX-,RX+,RX-等。开创的工程师说要通过测量频率来判断是否好的还是坏的。

网友A:
分别量T端,R端阻值,正常值我忘记了多少了(大概是几百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