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电位器

楼主(2008-06-18):
如果电视上的音量电位器原来用2.2K的,我能用1.1K代替吗,我认为音量肯定下来一半.

网友A:
不一定的,电视机上的应该音量跟2.2K时一样

网友B:
不能用1.1的代替的,应该电位器有功率的,可以用4.7的。音量是不变的吧。

楼主:
二楼 说的4.7是4.7K吗

网友C(2008-08-06):
我觉得不行的

楼主(2008-09-28):
说的4.7是4.7Kya!!!

网友D:
可以代用,但音量不是降一半,而是在调到最大声时与原来的最大声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