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端可以接断路器再接电机吗

楼主(2008-06-18):
急问啊!哪位知道给解答一下。

网友A:
当然可以,下边接接触器也可以,不过控制电路要用变频器以外的!

网友B:
不宜这么做,这样很容易损坏变频器

网友C:
特殊场所可以,一般不需要,变频器生产厂家不支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特殊场所可以,一般不需要,变频器生产厂家不支持.

支持

楼主:
听说变频器不能带容性负载,但在电机之前加个断路器也没什么吧,我的目的是切换变频器带两台电机,用刀开安装比较麻烦,不知还有什么器件能实现这个转换功能

网友E:
可以的,但必须使变频器输出端的断路器,接触器先闭合才能启动变频器.

网友F:
可以的,电梯一般就是这么用的呀。必须使变频器输出端的断路器,接触器先闭合才能启动变频器,变频器停止后才能断开接触器。

网友G:
化纤厂都是这么用了,还一拖8

网友H:
变频器生产厂家不支持这样使用,在VFD一拖二,一拖三等在电机前面要加一个交流接触器和热继电器(电流设定为电机的额定值),控制电路与VFD 分开,但是VFD 电流设定值为电机的总和

网友I(2011-04-17):
那位高手有变频器输出端安装断路器的控制电路,让小弟学习下了,万分感谢!

网友J:
这样做必须保证断路器是闭合状态后再启动变频器。

网友K:
“变频器输出端可以接断路器再接电机吗?”

1、变频器输出端直接接电机;

2、断路器接在变频器输入端。

网友L:
这样的做法是很不妥当的,不支持。

网友M:
可以的,一般工频,变频切换都是这样做的,条件是在切换时变频必须先关断。

网友N:
要实现两台电机切换,可用接触器实现。

网友K:
引用 网友M:
可以的,一般工频,变频切换都是这样做的,条件是在切换时变频必须先关断。

1、断路器是保护开关电器,不能在变频器工作期间保护;

2、切换只需开关作用,只要在变频器停车时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