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PLC上的321、331模块如何测试?

楼主(2008-06-18):
   各位大侠s7-300 PLC上的321、331模块如何测试?求助求助!急死了!谢谢! 哪位大哥帮帮忙!

楼主:
各位大侠s7-300 PLC上的321、331模块如何测试?求助求助!急死了!谢谢! 哪位大哥帮帮忙!我已经把背板什么都装好了,为什么加上24V电后没有任何的反应啊?

网友A:
1.  检查组态对不对.

2.  检查24伏电源接对了没,请看模板手册.

3.  331是模拟量输入模块,注意测量范围和组态是否一致.

网友B:
SM321加DC24V看指示灯就行了;极性不要接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  检查组态对不对.

2.  检查24伏电源接对了没,请看模板手册.

3.  331是模拟量输入模块,注意测量范围和组态是否一致.

补充:有硬件方面的跳线,四方快形的,选择好输入类型。还有软件方面的跳线,四方快形的,选择好输入类型。

网友C:
还有软件方面的跳线,四方快形的,选择好输入类型。在STEP 硬件组态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