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智能型变频电动调节阀在自来水厂水加氯及过滤中的使用

楼主(2008-06-18):
智能型变频电动调节阀在自来水厂水加氯及过滤中的使用
智能变频电动调节阀是采用计算机镶嵌技术与数字变频技术相结合制造的电动执行器与各种阀门的组合。这种调节阀的特点是动作的速度与测量值和给定值的差值做为输入信号。小信号时速度慢;大信号时速度快。用手持参数设定器还可以输入多项参数。如:任意的设定行程,正反作用方式,控制板的放大倍数,两次作用时间(可以将信号非正常波动信号滤掉),断信号时阀位状态 和RS─485通讯等几十项由客户需求自己设定的功能。并在勃海新区热电公司的大型蒸汽锅炉,除氧,给水及湖北荆门化工厂生产控制等全国许多家使用,实现了普通电动与气动执行器无法控制的对象,运行质量非常可靠。特别适用于精确控制的场合。
一 智能型变频电动调节阀在水加氯中的使用
自来水厂将原水取入后经沉淀池分离出泥沙等后,将进入加氯消毒的工序。饮用水在处理过程中消毒是一个非常常重要环节。目前水的氯化消毒是使用最广泛技术最成熟的方法。但是氯气又是有毒具有强烈刺激性的窒息气体。与人过量的接触会伤害呼吸系统以至导致人体死亡。因此加氯的精确控制系统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指标相当严格,所以对饮用水加氯人们想尽了办法来提高控制精度。原来一些水厂对氯气控制阀门采用的是气动膜片阀或电动阀,两种阀均属于开关式,不论调节信号大小,只有作用方向,不变速度。液体在管路中的流动冲击性较强,因此只能做近似的比例控制,实质上只能接收控制机构的开关量信号,满足开关量功能。根本不能做成精度较高的PID调节系统。均属于控制因此精度较低控制。气动控还要有气电转换装置,需要洁净的气源,增加气体净化装置,投资成本增加。由于气体可压缩性传递信号响应时间比电要慢,不利于控制。采用智能型变频电动调节阀可以做到精确PID调节的同时还可以 :1 满足现场断信号下按钮操作点动开关,手动控制。2 可实现远程控制,中心控制室调度切换控制方式。
目前自来水厂均采用DCS控制系统,终端采用RTU网络连接方式很适用RS=485通,非常容易和智型变频调节阀相连接。近几年出现氯连续测定仪,并在一些工程控制RTU中使用。其工作原理是根据电位原理对溶液的PH值和使用化学药剂的性质求出氯的浓度。终端RTU回到计算机中心,对应控制变频电动调节阀的开度,从而形成闭环PID自动控制系统,为了解决调节滞后的现象,保证投加氯的稳定,还要加入积分环节,以清除静差提高精度。请注意只有智能型变频电动调节阀可以做成PID系统。因为开关量的阀由于管道介质突变系统无法稳定,即使取系统不震荡也是牺牲了系统控精度得到的,也就是说指标不能保证精确。因为开关量控制的调节阀无法设定积分来消除静差,所以精度没了。
对于加氯控制阀门建议采用智能型变频电动调节阀不绣钢V型阀。特点:调节特性近似线性,调节比大R=50 对小流量可精确控制。
二 智能型变频电动调节阀在滤池反洗中的应用
随着悬浮物在滤层间的堆积,滤层的水流阻力逐渐增大。引时虽然出水浊度不会发生大的改变,但如不及时反洗,由于泥滓的过多积聚会造成滤层结构的变化,滤料间孔隙道断面形状的改变,滤层被压实等。同时由于水流阻力增大,也会使滤层发生破裂,造成滤水短路,出水水质变差。因此滤池要定期反洗。然而在反洗的过程中为了达到反洗的效果,要有足够反洗强度和时间。反洗强度过大容易造成滤料跑失,而且滤池内配水装置易损,反洗强度过小,则不能将滤层中的杂质反洗干净。为了保证反洗的质量应采用智能型变频电动调节阀主要控制如下两个环节;
1用角行程变频电动调节阀控制压缩风门,确保向过滤器送入强度为10=15L/㎡.S压缩风。
2 用直行程变频电动调节阀调节反洗入口阀门,控制反洗水流速,以达到最强的反洗效果,滤料又不跑失。因为反洗在过滤过程中经常进行对压力要求较严格如有不慎会出现跑料事故。所以使用智能型变频变频电动调节阀反洗的质量有充分的保证。而采用其它的开关型调节阀压力不稳,易出事故。
滤池的反冲洗控制,在DCS控制系统主要是RTU对滤池的反冲洗有三个条件控制。过滤周期:工作人员按工艺要求确定滤池最长的工作时间。自动控制:在滤池RTU上设定最大阻塞压差,当安装在滤池中的传感器连续测定压差值过大,RTU将此值比较达到设定时值时RTU将发出冲洗请求。强制方式:由于工作人员在现场各种原因可强制其工作。这些工作要求与智能型变频阀相连按很方便,由于具有RS-485功能与总控制室联络方便。反洗压力精度可控制在1%,且运行质量可靠性很好。

网友A(2008-07-18):
学习中。。不过RS-485的网络是不是有点过时了。

网友B(2010-06-18):
反冲洗有三个条件控制,1\过滤周期,2\自动控制3\强制方式!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