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系统专用智能型变频电动控制调节阀

楼主(2008-06-18):
一、锅炉系统专用智能型变频电动控制调节阀
按照锅炉生产系统工艺流程来说明智能型变频控制阀选用。
1、给水阀:主、副锅炉给水调节阀
控制要求:控制锅炉进水,维持汽锅液位与蒸汽流量。
工况要求:锅炉启动时阀门压差可达10-30MP,流量较小,正常运行时压差较小,流量大,流量可调比为75:1-100:1。 运行中调节阀动作频繁。为解决调节阀动作频繁采用智能型变频电动控制调节阀,两次动作时间设定在1秒以上,软起动时间设定1~8秒即可。
智能型变频电动控制调节阀门要求:阀体材质为WCB/WC9(需要注意的是一般给水中为消除溶解其中的氧会加入联胺进行处理,它会对SATELLITE 6号合金或其它的类似合金产生不良反应,所以最好不使316+STELLITE堆焊的方法处理阀内件,可直接选用416不锈钢材料)。调节阀门具有快速跟踪,克服静差微调功能强的特点。故障状态选择为故障关。 带动阀的电动执行器应增档使用。
2、锅炉给水泵最小流量循环阀
控制要求:使锅炉给水泵安全启动及运行,消除因流量过小、温升增加、水强烈气蚀使泵损坏。
工况情况:压降达16-35MP,是电站系统中承受压差最大的阀门,流量一般为正常流量的30%。
智能型变频电动控制调节阀门要求:智能型变频电动控制调节阀,两次动作时间设定在1秒以上,软起动时间设定略长即可。抗气蚀,防堵结构,V级密封等级,泵启动与停止运行时阀门连续工作,阀门通常为故障开。 阀门材质为WCB/WC9也可直接选用416不锈钢材料。带动阀的电动执行器应增档使用。
3、高/低加热器疏水阀 给水加热器疏水、冷凝水加热器疏水
控制要求:控制加热器中冷凝水的位置,及时将冷凝水排放,即高水位排放,正常水位疏水。
工况情况:介质为饱和水,加热器之间的控制阀压差一般为0.6-3MP公斤,最后一级疏水阀直接连接冷凝器或除氧器。
智能型变频电动控制调节阀门要求:抗闪蒸冲刷,V或VI级密封等级,阀门通常为故障开。
4、除氧器水位控制阀 控制要求:提供流量保持除氧器正常水位,通过加入蒸汽提高水温消除溶解在水中的气体。
工况情况:启动阶段流量较小,压差较大,正常情况流量大,压差小,工况类似给水阀。
智能型变频电动控制调节阀门要求:较低流量时有效抗气蚀。
5、减温阀 (减温器)
控制要求:将高压水喷射入蒸汽中使蒸汽温度达到控制要求。
工况情况:介质为水,压差较大。
智能型变频电动控制调节阀门要求:类型可多样,单双座,球阀、自我包容型及对夹型蝶阀。
6、减温减压阀(高、低压旁路阀)
控制要求:将高温高压蒸汽调整到一定温度压力的蒸汽;给汽机提供一个旁路通道,锅炉能够独立汽机而工作。
工况情况:高温高压蒸汽减温减压。
阀智能型变频电动控制调节门要求:带散热片、抗热冲击,降噪,反应迅速。
二、换热站系统专用智能型变频电动控制调节阀
1、换热站汽—水蒸汽流量控制
控制要求:将高温蒸汽调整到一定温度压力的蒸汽,以板式换热器出口温度,控制蒸汽输入量,供换热站节能运行使用。
工况情况:高温蒸汽减压运行。
智能型变频电动控制调节阀门要求:带散热片、抗热冲击,降噪,反应迅速。
2、换热站水--水流量控制
控制要求:以板式换热器出口温度,控制进入板式换热器输入热水量,多于热水量经旁路回锅炉房,供换热站节能运行使用。
工况情况:高温水运行。
智能型变频电动控制调节阀门要求:分流型三通阀、抗热冲击,降噪,反应迅速。

网友A:
可否发一分相关资料给我,我是控制水的恒定温度.

网友B:
是否发一份资料给我, lvqingshun@nogi.com.cn            谢谢

网友C(2008-07-18):
控制的时候滞后时间有多少?

网友D:
电动蝶阀,电动阀门,电动调节阀,电动硬密封蝶阀,比例积分调节阀,智能型电动调节阀
此电动蝶阀总体结构紧凑、重量轻、稳定性好、防护等级高。广泛应用于大型火电厂、化工厂、水处理和污水处理、天然气油田、钢铁厂等自动调节系统中。 选用RC系列开关型或智能调节型电动装置电源可以选220V/380V/110V等 也可装成金属硬密封蝶阀等.

公称通径: DN50-600
公称压力: 1.6MPa-6.4MPa
适用介质: 液体、气体、蒸汽
使用材质: 铸铁、碳钢、不锈钢

【订货须知】
1.公称通径DN
2.公称压力和压差
3.适用温度
4.是否带附件
5.控制信号是4-20mA电流或1-5v电压信号
咨询:0755-81535537
http://33254.18show.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