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s7-300 PLC上的321、331模块如何测试?

楼主(2008-06-18):
各位大侠s7-300 PLC上的321、331模块如何测试?求助求助!急死了!谢谢! 哪位大哥帮帮忙!我已经把背板什么都装好了,为什么加上24V电后没有任何的反应啊?

网友A:
321、331分别是开关量、模拟量驶入模块;上电后没有外部信号接入,当然不存在任何反应,你可以在外部输入点接入一个按钮开关可对其测试(针对于321模块)。有信号输入时对应指示灯亮!

网友B:
321按接线图短接就可,331需要拿个信号发生器模拟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21按接线图短接就可,331需要拿个信号发生器模拟一下。

321测试引引一个24V+接通哪个输入点,哪个输入点就亮;

331可以采用信号发生器输入电压或电流的模拟信号,没有发生器的话也可以将模拟量输出的点接到输入点上,然后在软件中给输出写一个值看看输入能不能读进来,但要注意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