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格二代高品质温湿度记录仪

楼主(2008-06-18):
无论是电子元件、原料、药品、疫苗还是食品等产品,都需要在一个条件适合的环境中生产与保存,因此库房中使用温湿度记录仪是非常必要的。很多制造商之前靠温湿度表+手工记录,这样不仅容易遗忘,而且不能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公正性。
温度湿度的记录不是靠几个点就可以确保仓库环境的可靠与否,因此连续的数字式记录,能和PC连接,打印数据及表格,无纸化的办公和几乎没有耗材,是我们DSR记录仪的最大优势。此外,正负0.5度的温度精度和正负3%的湿度精度,同时该款记录仪具有超限报警功能,可为产品生产线提供温湿度环境参考和预警。

网友A(2011-09-28):
冯丽丽 0571-87176990-2020

产品特色

紧凑型设计 适合更多的测量环境

MINI系列温湿度记录仪体积小巧,安装方便,可安放在相对狭小的空间内,MINI采用多个便携(专利)设计,适合随身携带或用于运输途中

按键操作 现场查询

MINI系列温湿度记录仪设有两个按键,通过操作ON/OFF按键,授权用户可随时开启或关闭记录仪的记录功能.在监测现场,用户还可通过操作MAX/MIN按键,查询记录数据中的最大值、最小值以及平均值

更清晰更宽工作温区的液晶显示屏

FSTN技术提供了高达170度的可视范围,让用户从任何角度观察都能获得清晰的明亮的数字显示.-30~70℃的实际工作氛围,使其能够适应更多的应用场合

更安全的电子设计 严格的电磁兼容测试

MINI系列温湿度记录仪严格执行CE,FCCRoHS标准.主机可以耐受25kv静电打击,坚固的塑料合金外壳使用了阻燃无毒的材料,避免监测环境的二次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