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K执行器调节阀

楼主(2008-06-18):
 推荐一种智能型变频电动执行器、调节阀
电动执行器要实现高质量和高精度的控制,首先对控制信号微小变化反应灵敏;实现动态响应好,执行机构运行速度必须和控制信号幅度成比例;要克服系统静差,执行机构只有以低速运行通过极强的微调作用才能修正给定值微小偏差。显然,不具有变速功能的电动执行器是难以满足上述要求的。
一、 智能型变频电动执行器、调节阀性能
智能型变频电动执行器是利用数字化变频、单片机技术,改造目前现有的电动执行器使之具有智能化、变速运行、动态响应好、调节定位精度高、稳定性好、故障率低、寿命长及应用场合更加广泛的特点。
智能型变频电动执行器与各种阀体配合,可以构成各类智能型变频电动调节阀。这类电动调节阀在调节过程中,阀芯其运行速度是变化的,在输入信号和阀位反馈信号偏差较大时,比普通电动调节阀快,加速调节作用。但随着输入信号和阀位反馈信号偏差减小,阀电机速度会变慢,阀芯的运动速度也会随之下降。越接近平衡点阀电机速度会越慢。在平衡点附近阀门会一点点打开或关闭,具有极强的微调作用,其结果是大大提高了阀门的控制精度。
(一)主要特点:
1.采用外接模拟信号来控制速度可以获得理想调节效果
智能型变频电动执行器通过内置智能化控制模块向变频器提供的模拟速度信号控制,再通过变频器控制伺服电机以不同的速度运行。执行机构借助这一速度控制信号,会以较低的速度在设定值附近启、闭阀门可有效防止管道内压力的剧烈波动。若干扰使被调参数与设定值偏离较大时,执行机构将以极快的速度操作阀门克服干扰并可逐渐避免空穴作用造成的危险即可保护管道和阀门免受过压和磨损。
2.采用智能控制器来进行控制实现控制过程最优化减少电机起停次数,减少阀门磨损
内置智能控制模块是一种自适应多功能控制器。即:动作过程始终随控制信号和阀位反馈信号偏差自适应调整。这可确保以最小的启停次数来实现最高的控制精度,从而实现控制过程最优化,并因起停次数的减少而减少阀门的磨损。
3.“柔性软启动”和“电制动”在确保最大力矩的同时可避免对阀门的冲撞
以最大力矩的低速度渐进调整阀门开度,并柔性软起动使起动电流大大减少。即使频繁起动次数很多的流量、压力系统也不会烧毁电机。这就是变频柔性软启动、软关闭的特色。这一传统执行器难以实现的功能,因内置一体化变频器的采用而得以实现。在接近设定或极限位置时,变频器自动调整电机供电的频率和电压,降低电机转速,以最低速度慢慢到达位置。避免因惯性对阀门造成的过调和冲撞而施加电制动功能,使执行机构的输出力矩永远都不会超过事先设定的关断力矩。
4.执行机构可改善阀门的线性特性,使用较为简单的阀门,完成复杂的控制
对于复杂的控制过程,总是希望阀门的开度与介质的流速成比例。根据阀门的特性,内置智能控制模块自动调整全行程过程中的运行速度,将全行程运行时间分为10档。每一档都以不同的速度运行。通过参数设定来完成设置。这一功能被称为“行程—速度特性”,主要被用来改善阀门线性特性。
同时还具备改善阀门的流量特性,内置智能控制模块通过参数设定可实行线性、等比、近似快开流量特性之间的转换。
5、始终掌握阀门的状态
阀门长期的磨损、物料淤积和锈蚀会造成阀门运转不够灵活,内置智能控制模块内含自诊断、自累加功能,自动提升下限频率提高电机输出功率,解决阀门运转不够灵活问题。
6、应用软件性能丰富可靠
软件系统针对执行器和调节阀各种应用场合的要求开发。其中包括,按偏差大小变速调节;阀门上、下限限位保护;输入信号标准化4~20mA,1~5V;位置反馈信号标准化;断线保护;作用方式现场任意设定;分程调节;串级副环调节;联锁控制;断相、过热、过力矩、阀卡等多重保护;大流通能力、高差压、流量特性转换;阀芯运动动态过程调整、看门狗、掉电保护等多项功能。
二、 应用场合:
智能变频电动执行器、调节阀由于具有智能化、变频、变速功能,许多普通电动调节阀应用效果不佳的地方,都取得了良好的调节效果。主要应用的场合是:
1、 系统要求控制质量高、静差小的场合。
化工、石油、冶金、轻工、建材、电力行业中、许多自动调节系统要求控制精度非常高,因此要求电动调节阀灵敏度高、死区小。普通的电动调节阀由于没有低速运转的微调功能,消除系统静差只有靠调节阀在给定值附近频繁正、反向“点动”式动作来维持系统静差指标。这样因调节阀惰走、惯性等原因极易造成系统的振荡。智能变频调节阀在给定值附近低速运行,通过微调作用去克服系统静差,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2、对象时间常数小、调节阀振荡的场合
对象时间常数小的压力、流量、液位等自调系统,调节过程中调节阀会频繁动作,起动电流非常大,电机时常过热。为解决此问题只有加大死区,但调节质量会变坏。智能智能变频调节阀具有软起动功能,并且软起动时间可以调整,实际上等于给调节阀加了一个缓冲器,使调节阀动作变缓,起动电流大大降低,因调节阀频繁动作给系统带来的振荡会大大减少。
3、调节阀口径选型偏大的场合
调节阀口径选型偏大会使调节阀工作区在小开度范围内,调节效果变坏或发生振荡无法工作。采用智能变频调节阀可以将调节阀运行速度调低,并同时设定调节阀上限工作点、流量特性改为等比特性,一般都能较好的解决调节阀口径选大的问题。例如:一台实际应选用Dg50阀的场合,选了Dg80阀,结果阀在0~40%之间调节工作。现在将阀上限设为40%,阀最高工作速度设为60%,这样调节阀在调节过程开度达到40%后不再开大,避免了超调。变频阀运动速度也变慢微调作用加强,其效果就会和Dg50调节阀大致相同。
2、 流量特性选错场合
调节阀流量特性现场变更很多,大部分因工艺配管造成S值偏低所至。智能变频调节阀具有三种流量特性,通过参数设定,可以方便地改变。例如:一台线性阀因系统S值<0.7应变更为等特性的阀。这时通过参数设定,将线性流量特性变为等百分比流量特性即可。
3、 调节阀开闭形式不易确定的场合
智能变频调节阀电开、电闭形式通过参数设定方式来实现。工艺上需要调节阀的作用方式改变时,通过程序设定可以把电开形式的调节阀的作用方式改变为电闭形式的调节阀。因此在工艺上调节阀的作用方式一时难以确定,选用智能智能变频调节阀非常方便。另外智能变频调节阀作用方式改变后,若需阀门的反馈信号方向也需要改变,同样通过参数设定方法可以实现。
4、 工艺要求调节阀运行应留有一定流量的场合
有些工艺过程要求调节阀在调节过程中不能存在全关闭情形,在非调节过程时要求调节阀全关闭。这时设定智能变频调节阀下限,当输入信号低于下限信号后,阀位自动停在下限,不再动作。保证阀留有一定的流量。当某些情况又需要关闭阀门时,可利用小信号切除功能,短路CV控制信号使调节阀全部关闭。
5、 高精度定位场合
有计量要求场合,通过调节阀严格控制管道流量。由于智能变频调节阀的过渡过程是先慢(软起动)后快(急速向设定值靠拢)再慢(阀位接近设定点时减速慢行)当到达设定点时,调节阀运行速度已非常缓慢,再加上电制动功能,智能变频调节阀具有很高的定位精度,不存在超调现象,因此,作为计量、加料等环节的物料控制非常有效。
6、 采用分程调节的场合
智能变频调节阀输入信号在4~20mA之间可以任意设定,因此可以很方便实现分程调节。
8、伺服电机、制动装置常出现故障的场合
电动调节阀电机、制动装置常出现故障的场合都是因为电动调节阀每分钟起、停动作次数大于10次以上,频繁动作所至。这种场合就应该考虑更换智能变频调节阀,智能变频调节阀内有正、反向变换延时,同相二次动作时间间隔控制,所以不会造成调节阀的频繁振荡、电机过热。智能变频调节阀内无机械制动机构,不会出现制动机械的故障。
总之调节阀选型是自动调节系统设计中十分重要的一环,在设计选型中由于存在许多不确定因数,因此选型上经常出现问题。通过以上分析,采用智能变频调节阀就会使调节阀选型相对简化许多。
四、结论:
智能型变频电动执行器、调节阀具有按偏差大小去调整阀门的启闭速度。偏差大时,其动作速度可为普通电动阀门的1.5倍,动态响应极好。在给定值附近小偏差时,其工作速度仅为额定转数10 ~ 20%,成倍提高执行器控制精度,避免了超调。此外,无过载启动电流、无需另配伺服放大器、、接线简单、机械故障少、主回路无触点输出,控制回路电流小于10mA、每小时可起动1500次以上、防爆等级ExdΠBT4。智能型变频电动执行器应是无变速功能的电动执行器更新换代产品。

网友A(2008-07-19):
阀门电动执行器,电动执行器,阀门电动装置,电动头,电子式电动执行器,风阀执行器,角行程电动执行器,回转型电动执行器
RC系列电动执行器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电力、冶炼、能源、建材、制药、造纸、水处理、酿造、食品加工、船舶及楼宇自动化系统等。典型应用在与蝶阀、球阀、风阀、旋塞阀及其它旋转类阀门的配套。
1、智能型、比例式、开关式应有尽有;
2、采用单相电源,外接线路特别简单;
3、体积仅相当于同类产品的35%左右;
4、特殊铜合金锻造蜗轮,强度高、耐磨性好;
5、重量仅相当于同类产品的30%左右;
6、免加油,免点检,防水防锈,任意角度安装;
7、轴承和电气元件采用进口名牌产品;
8、双重限位,过热保护,过载保护;
9、铝合金压铸外表,精细流畅;
10、使用耐热阻燃电线,受热不老化,安全可靠;
11、1500V耐压,特制线锁锁紧电缆线;
12、数字设定、显示阀位值、数学整定、高度清晰。

13, 可选择力矩:50 N.M、100N.M、250 N.M、500 N.M、600N.M、1000 N.M、2000 N.M(定货时请选择)
14, 可配球阀:DN15-300,蝶阀:DN50-600(定货时请选择)
15, 电源:220V AC 50/60HZ,特殊可咨询相关部门
16, 环境温度:-30度-60度
17, 手动操作:随机附手动摇柄
18,电气、机械二重限位
19, 防水等级:相当IP67
20, 安装方向:可全方位任意角度安装
21, 位置测量:可选择开关、电位器或4-20mA.
22, 箱体材料:压铸铝合金
23, 进线接口:PF1/2“进线锁
24, 转角0-90度;特殊可咨询相关部门
25, 行程30/60/120秒可选
26, 过热保护
27, 可以通过外接电源的切换或外部输入信号,实现开、关和中间位置的控制
28, 可直接接收电源开关或计算机、仪表等输出的4—20mA DC/1---5V DC等信号,实现对电机阀门智能控制和精确定位

智能型附加描述:
1, 控制精度:0.1%-3.0%(可调);
2, 可设定执行器正逆动作模态和输入信号中断时“中断”模态—OPEN(开)、STOP(停)、SHUT(闭);
3, 可设置是否允许电子制动;
4, 输出执行器位置信号:低漂移输出4-20mADC对应执行器全闭至全开,信号完全与输入隔离(光电隔离);
5, 有超温保护功能;
6, 可通过按键自由标定输入信号所对应执行器的动作区间(一般标定为电动执行器全闭、全开位置);
7, 手动/自动无扰切换;
8, 执行器堵转检测控制功能;
9, 可设定允许改变精度或重调时间;
10, 密码锁,防止误操作;
11, 特殊要求可以定制。
咨询:0755-81535537林先生
http://33254.18show.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