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和可控硅的比较

楼主(2008-06-18):
用可控硅正反并联做成的交流电机降压运行,和变频器进行比较,请教,有什么不同??

网友A:
.............这个是两码事,

网友B:
怎样做带负载很难启动吧,启动力矩应该比较小了。还有不能超过50HZ

网友C:
用可控硅正反并联做成的交流电机降压运行,这个是软起动,其效果和星三角起动差不多,不能和变频媲美.

网友D:
牛头跟马嘴.................

网友E:
可控硅是调压,变频器是变频

网友F:
看可控硅如何控制~~是相位控制还是零位控制,零位控制的话和变频差不多`~

网友G:
可控硅也可以做成变频电源啊,

----------------------------------------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光电接近开关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可控硅是调压,变频器是变频

两个感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