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的编程软件是繁体的?

楼主(2008-06-18):
就一种版本吗? 谢谢!

网友A:
呵呵;

这个安装的时候可以选简体、繁体及英文的吧;

网友B:
在“设置”>>“语系设置”里面设置为简体/英文/繁体即可!

网友C:
偶只用2.09的,2.10还没用过,准备等新的可在线模拟的版本弄出来再换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偶只用2.09的,2.10还没用过,准备等新的可在线模拟的版本弄出来再换的

我也等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关于 在“设置”>>“语系设置”里面设置为简体/英文/繁体即可!

在设置中,选英文没有问题,选简体就出现繁体,选繁体就是乱码,是我安装出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