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如何修改西门子C触摸屏的时间

楼主(2008-06-18):
(无正文)

网友A:
直接在触摸屏修改即可,不过停电又恢复初始值,不知道有没有断电保持功能

网友B:
断电保持功能
别的屏用过的都是实时的时间的

楼主:
谢谢两位的解答

网友C:
如果触摸屏本身就带实时时钟的话,一般里面是有电池的,没有的话也有个超级电容来保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