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 我在安装CIMPLICITY HMI 6.1的时候跳出报错

楼主(2008-06-18):
求助 我在安装CIMPLICITY HMI 6.1的时候跳出报错 有截图

当我在安装CIMPLICITY HMI 6.1时 装到一半的时候,大概走到注册环节了,然后跳出个对话框 说是_INS0432._MP 应用程序错误

"0x6c696620”指令引用的"0x6c696620”内存。该内存不能为"read".

网友A:
你是不是有杀毒软件,在注册时,不充许写入,造成上述问题,如果是,先卸载杀毒软件再安装;还有是该光盘有问题,你可以先拷贝到硬盘上再安装,试一试。

楼主:
谢谢你啦,我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楼主:
我的笔记本是双核的,是不是这个原因啊,我已经把HMI的软件全部拷贝到硬盘了

网友A:
笔记本双核,安装不会出现此问题,你以超级用户登录,安装该软件。

楼主:
我用的administrator用户进去装的,我试了一下,在普通的台式机上面是可以安装的

网友B(2008-08-04):
我也是在双核上没法安装,你装好了吗?

引用 楼主:
关于

我用的administrator用户进去装的,我试了一下,在普通的台式机上面是可以安装的

网友C:
你是不是有杀毒软件,在注册时,不充许写入,造成上述问题,如果是,先卸载杀毒软件再安装;

网友B:
 我现在安装好了,可能是由于系统path环境变量太长引起的,我把它改短了以后再安装就可以安装上了,完了再把path恢复原样。

参考:http://support.gefanuc.com/support/index?page=kbchannel&id=S:KB12487&actp=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