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自来水的电阻率吗

楼主(2008-06-18):
如题,纯水的是18.3兆欧厘米,自来水的大概是800-8000欧米是吗?

网友A:
电阻率没有测过,但是电导率我倒测过大概400-500us

网友B:
我们也是把电导率作为考核指标,一般地下水1000--1400us

网友C:
没有测过

网友D:
纯水是<16兆欧厘米吧

网友E:
一次看人把220V的两个接头放在自来水中,没事,说水‘不导电’。

但水一旦流到电机里,肯定要烧坏电机。

说明水导电能力不是太强,但绝对会影响绝缘。

网友F:
把220V的两个接头绑上二根锯条,距离1-2CM,放在装自来水的暖瓶中,可把自来水烧开。

网友E:
这么厉害?楼上是否亲眼所见?

网友G:
这个和水质有很大的关系的

网友F:
把220V的两个接头绑上二根锯条,距离1-2CM,放在装自来水的暖瓶中,可把自来水烧开。

过去经常用这种简单的办法,烧热水的。

网友H:
呵呵,这样烧水好危险哦

网友I:
锯条也太夸张的把?有人真的会这么干?

网友J:
把220V的两个接头绑上二根锯条,距离1-2CM,中间放竹块然后放在装自来水的暖瓶中,可把自来水烧开。

网友K:
不同的水质电阻率是不一样的!

网友L:
把220V的两个接头绑上二根锯条,距离1-2CM,中间放竹块然后放在装自来水的暖瓶中,可把自来水烧开。   呵呵  上学时经常这样干!

网友M(2009-03-03):
我拿万用表直接测电阻自来水是290KΩ.

网友N:
引用 网友F:

把220V的两个接头绑上二根锯条,距离1-2CM,放在装自来水的暖瓶中,可把自来水烧开。

过去经常用这种简单的办法,烧热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