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欠压

楼主(2008-06-18):
富士G11 11KW可以运行,但会偶尔报欠压,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是不是输入电压就低呢?

网友B:
看看输入稳不???再读下变频器显示的直流电压准不!

网友C:
有可能可控硅没触发,在运行时量直流电压看是否下降

网友D:
不一定什么时候报,可以复位再运行。所以没有办法测啊/换一台就不再有这样的故障,应该不是输入电压问题。请各位高手继续支持,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E:
导致变频器欠电压的原因有几种情况:1、限流电阻损坏;2、输入电压异常;3、其他设备的干扰,如焊机,大功率电机的直接启动等;4、变频器台数很多时,之间的干扰。

安邦信变频器华南地区一级代理商 深圳市点石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南新路苏豪名厦23B2
代俊锋 0755-26452637 26457341 www.szdsgk.com www.dosuccess.cn

网友F:
您的一切问题,可拨打我公司技术电话:400-6767-688
如坏了,需要邮寄,你可以直接拨打我的号码15871808921康经理。
武汉利德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E-MAIL:www. leaddo.com
我公司是施耐德中国指定维修中心,也维修各个品牌变频器等自动化产品如:西门子,AB ,ABB,富士等

网友G(2008-08-27):
误动作,换新的..........................

网友H:
用表量输入电流,看看电流是否平衡.检查一下变频器的进线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