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C14,SFC15如何編輯

楼主(2008-06-18):
请问各位高手在梯形图中如何调用编辑SFC14,SFC15,上图又栏内是我用过SFC14,SFC15后,SFC BLOCKS才有下级菜单,那如果我开始没用过应该如何去找SFC14,SFC15那?先谢谢了。

网友A:
请看下图

网友B:
对,打开标准库,找到SFC14, SFC15 复制到你的项目即可,楼上给你链接很好!

网友C:
同意LS的答案!而且在任何用到SFC14,15的项目内都可以把它复制出来!

网友D:
初学s7 300,学习了

网友E:
大家好,我也想借楼主问题问个问题,比如FC105在多个(或都两个)库中出现过该模块,请问把它们放到程序中的效果一样吧,在众多模块中又是怎么清楚的知道哪个是实现什么功能的呢?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B:
TO: ELOHIM
可以使用F1帮助呀

楼主:
知道怎么用了,谢谢各位工控朋友。

网友F:
可以使用F1帮助呀 ,,,,,,,,,,,

网友G(2009-07-04):
但显示不能放置该块?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对,打开标准库,找到SFC14, SFC15 复制到你的项目即可,楼上给你链接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