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不在线

楼主(2008-06-18):
请教各位,本人使用416-2DP CPU,目前上位机显示CUP不在线,现场设备运行正常,请教各位高手如何解决啊,谢谢!!!

网友A:
楼主应该指的是不能用STEP7监控程序吧,看看SET PG/PC端口设置,

楼主:
谢谢!现在好了。...........

网友A:
最终是哪里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