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问题

楼主(2008-06-18):
请问各位高手:iFix4.0 数据读过来之后是我实际需要的10倍,在数据库中我应该通过何种方式进行转换?

网友A:
先建立一级数据库AI,再通过CA数据库做一下转换就可以啦;如果你购买了iGlobalCare后,你可以下载到AIS数据库,里面有线性转换,直接使用就可以啦。

网友B:
可以在画面连接的时候用数据库标签/10然后画面上显示的就是实际的数值了.

网友C:
画面连接的时候用数据库标签/10然后画面上显示的就是实际的数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