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小型机械手

楼主(2008-06-18):
希望重量小于30kg。作用范围0.5~0.8米。5-6自由度。带电机驱动手抓。

谢谢!

网友A:
这东西好玩~我喜欢~

网友B:
价格不便宜哦,这种5-6自由度的,目前国内能做的定位精度都不高,一般都是0.3-0.5mm的精度,比如现在很多大学都有做这项目,还有深圳几家做运动控制器这块的也有做。如果您想要的精度要达到0.02左右的话,这价格可就要三四十万以上了。我个人的建议,如果没有空间运动需求的话,还是用直角坐标机械手来实现,五六个轴也就在十万元左右一套,而且精度可以达到0.02.

E-MAIL:zhan0754@yahoo.com.cn

网友C:
最好用直流伺服电机驱动,E--MAIL:zhaohui@sherry-motion.com

网友B:
机械手使用电机很讲究的,而并不是说用直流伺服电机驱动就行了,你看看进口品牌的机械手,特别是这个多关节的机械手,大部分的电机都是用日本安川YASKAWA(安川机械手用)或日本多摩川TAMAGAWA(ABB机械手用)的,因为机械手的电机要考虑电机的增益调整问题,电机的特性非常重要。

网友D(2009-10-15):
ABB有个五公斤的小机械手,空间任意定位精度优于0.05mm,真的很好用,但是其实很多地方用不上这么高的精度,白花钱,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大家可以支持一下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