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s7-300usb编程电缆

楼主(2008-06-18):
请教高手:s7-300 usb编程电缆能用在s7-200上吗?
谁用过? 谢谢!

网友A:
SF应该不可以吧!可以用在S7400上,
哈哈

网友B:
可以的,但要现在的软件驱动版本,老版本不行。

网友B:
我新买的就可以,还是波特率自动适应的,不用设置。

网友C:
可以的,带PPI的

网友D:
新版本的可以,老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