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熟的完整的交流伺服系统方案讨论

楼主(2008-06-18):
各位,

本人做了一个完整的交流伺服系统方案,TI的平台,功能和华中数控的差不多,已做出了小批量生产,经过市场5个月市场验证没有发现明显问题,我想和志同道合的企业和朋友一起把这个产品再上升一个档次,欢迎大家就技术问题讨论咨询: yc_lee888@vip.163.com

网友A:
我想问一下,性能怎么样?

  功能很容易实现,无非就是那么多,国内的都一样。主要的还是性能!

  说说你的伺服的性能吧?例如空载最低稳定转速是多少?最高速的速度波动,达到最高速的超调?

  力矩环的先不讨论,呵呵。

   总之我感觉交流伺服做出来容易,做好很难

楼主:
不好意思,晚回复了,空载最低稳定转速是0.2RPM,高速的速度波动12%, 达到最高速的超调没有测过(没有条件测).

网友B:
玩低端伺服,最终拼的是量,也就是资本。

网友A:
0.2rpm时速度波动多少?“高速的速度波动12%”是在什么情况下?

楼主:
0.2rpm时速度基本没有波动“高速的速度波动12%”是在带3倍转子惯量负载(惯量盘)情况下并周期性(5HZ)0-3000RPM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0.2rpm时速度基本没有波动“高速的速度波动12%”是在带3倍转子惯量负载(惯量盘)情况下并周期性(5HZ)0-3000RPM时.

不对吧?

   没看明白。“高速的速度波动12%”是在带3倍转子惯量负载(惯量盘)情况下并周期性(5HZ)0-3000RPM时”,3000的12%是360rpm,你描述错了吧?

 真有这么大的波动还能叫伺服啊?1.2%是36rpm,也偏大了。

  可能你没描述清楚

楼主:
可算下来只有200MS(0-3000RPM)呀,如果是稳定的3000RPM指令参考,用测速表测基本没有速度波动.

网友A:
"用测速表测基本没有速度波动" ,精度多少?

  通过你说得这些,看不出来做的怎么样。还是多做做测试吧。

网友C:
用测速表,是变频器还可以,伺服的动态特性是最重要的,稳速特性应该用你伺服自带的编码器来测量。

网友B:
“0.2rpm时速度基本没有波动”———请问编码器的反馈分辨率是多少?速度解算频率是多高?

伺服的性能好坏,除了算法支持和硬件支持外,一套有效的测试方法和手段也是至关重要的,以测速表来表征0.2rpm的速度稳定性恐怕已很难具备说服力。

网友A:
9楼的方法正确,我怀疑楼主,这伺服谁做的?

楼主:
回9楼:

自带的编码器来测量?(我本人暂时没有在驱动器和PC上做显示).关于速度波动是用一个汽车废旧配件做惯量盘,过原点划25天反光线用测速表测的,

本人没有什么设备,最贵的设备是试波器,不过是借的.

楼主:
希望找企业和朋友一起把产品做起来.

网友D:
楼主能在一年之内把伺服从原理开始搞起来,实属不易!

从伺服转起来,到产品卖出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E:
做产品还是做技术,做产品的话,要跑市场,做技术那就是合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