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GT11与LG K120S通讯

楼主(2008-06-18):
有个LG 120S的PLC和GT11的屏,前几天拿出来试下能否通讯上,弄了半天屏那边无任何反应

请问有朋友做过LG的PLC与松下GT11通讯的项目吗?

网友A:
支持LG的PLC吗?

楼主:
楼上朋友,松下GT11支持LGmasterK系列

网友A:
支持的话 LG的一般两种接线方法

通讯参数设置不一样的

要注意

楼主:
兄弟,能不能将接法标出来啊?我试过几种方法都不行啊

网友A:
2   3  一个RXD一个TXD  5脚是地

4  7是另外一组

GT11的引脚不清楚了

网友B:
呵呵;

GT11有RS422通讯口的,也有RS232通讯口的;

与LG的PLC配套要用RS232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