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变换求助

楼主(2008-06-18):
大家好,请帮帮我,我这里有一台小型电动机,功率比较小,额定电压是交流24伏特,但原来设备使用的电动机是交流48伏,我想用交流24伏的电动机取代坏的48伏电动机,请问怎样将48伏变为24伏,多谢了

网友A:
你是想在原有的基础上改吗!还是想另外找电源给。

楼主:
感谢你的回答,我想使用原来的48伏特电源,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

网友B:
你的电机电流是多少安的(在24V工作电流).这个很重要

楼主:
24伏电机线圈直流工作电阻是350欧姆,原来的48伏电机线圈直流电阻是700欧姆,怎样代替麻烦高手帮助一下,刚开始我给24伏交流电机串接一个480欧姆的电阻后接在48伏特上,发现电阻发热很严重

网友C:
你这两个电动机的功率相同吗?48V的电机的直流电阻怎么会是24V电机的两倍?你的意思是说,它们的电流是相同的?电流相同就不行啦! 电压高的功率大呀!HAPPYmw 先生。

那该多大的电阻呢?按东安愚见,得找一个直流电阻是175欧姆的电机才好。

24伏交流电机串接一个480欧姆的电阻后接在48伏特上,到底电机能不能用呢?串联电阻降压不是好办法,除非你的电机是空载起动,或者负载很轻,不然有可能起动困难,甚至一带载就停机。

有没有好方法?办法总是有的,就不知你动手能力如何?其中一个办法是改变压器,仔细观察变压器的次级有几层?在当中的那层的边缘上挑出一匝导线,焊出一个抽头再固定好,就是24V,把它连在电动机上就可以了。如果不正好在当中,假设一半是20V,另一半是28V ,那行不行?关系不大,但要注意,用28V接电机较好。在一定范围内,电机更怕电压低,不怕电压高,但也不能过分吆,你若把24V电机直接接在48V上还是不行的。

网友B:
东方兄点评得很好,考虑得全面.

HAPPYmw你的24V电机得根据你得负载来选择.在看要多大得电流.根据你提供得参数来说你是用在大电流上.从48V转换为24V就不是几个稳压管就可以使用.而是要通过比较复杂得降压电路,也可以用降压变压器来实现.

楼主:
楼上的你好,在那里能买到2比1的降压变压器,这变压器能自己制作吗?我用的小电机功率不超过8瓦

网友D:
把变压器次级匝数 减少一半试试 看 !

网友E:
把48V的那个电源换个电源变压器了,

网友C:
你的数据还是不解:如果真的是24V /350Ω,而且是直流电阻,那么交流阻抗要比直流电阻大得多,估算大几倍,有1000Ω以上吧,电流只有0.024A以下,功率还不到0.8W。你串联了一个480Ω的电阻,知道它的电压是几伏?应该是降掉24V吧,这个电阻的功率是多大?很好算啊:

24×24 / 480 =1.2W   ,这么小的功率怎么可能像你说的那样“发现电阻发热很严重 ”呢?你总不可能串联一个1/4W的小电阻吧?而且你这个480Ω的电阻疑点也很大:按照电阻系列,愣是没有480Ω,只有470Ω!你这个电阻打哪儿弄来的?是不是自己做了一个电阻,用表量出来的?要查一下有没有搞错?

如果“我用的小电机功率不超过8瓦”,那么它的直流电阻也就是几欧到几十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