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请教螺杆空压机降温问题?

楼主(2008-06-18):
螺杆空压机,发热量大,水冷,在煤井下,用循环水降温效果不好,水只能排掉,浪费,因井下条件限制,如何提高降温效果,又牵扯防爆。谢谢

网友A:
用盐水制冷机降温效果好。但投资大,煤井下没用过,

网友B:
放在井上吧,用管到引到井下。井下环境不好影响使用寿命

网友C:
建议楼主参考一下空调的水冷系统,看看空调设备是如何降低水温的,它的使用环境比你的还要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