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1613与普通网卡的区别?

楼主(2008-06-18):
在计算机与S7-300组成的工业以太网通讯中,37-300带有带有341或者340模块,作为上位机的计算机能不能用普通网卡与S7-300通讯?在这里CP1613与普通网卡相比实际应用中到底有什么区别?我是初学者,虚心请教高手!

网友A:
不能,1613  5611 西门子专用通讯卡

网友B:
德国赫优讯netLINK替代西门子以太网模块,上位机的计算机只要求普通网卡

网友C:
可以用普通网卡与S7-300通讯,但在冗余系统中只能用SIEMENS的网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普通网卡与S7-300通讯,但在冗余系统中只能用SIEMENS的网卡。

支持

网友E:
确定,是这样吗,那一定要买CP1613了阿

网友F:
CP340\CP341是点对点通讯的,与以太网通讯没关系,如果PLC系统采用的是CP343(即以太网通讯),上位机可以采用一般网卡 如 3COM ,一百多元就可解决CP1613几千元的问题了。而且西门子本身出去做项目也不推荐用CP1613了。

网友G:
普通网卡的可靠性得不到保障,尤其是在对通讯要求比较高的地方。

西门子的网卡是贵,但是可靠,而且售后不用担心,如果用普通网卡的话,一旦通讯出现问题就比较麻烦

网友F:
我不同意7楼的观点,请问7楼你用过的计算机网卡出现问题的次数多吗,造成过大的影响吗?

我在现在参与维护快4年了,还没出现过因为网卡的问题而造成的影响生产的,而且我们的通讯量也是非常大的,我们用在转炉系统和板坯连铸机控制上。

普通的网卡不需要售后,自己能解决的问题还是自己解决为好。

网卡坏的话直接换块就行了。

网友H:
普通网卡没有CPU,有些信号处理是拷计算机CPU处理的

但是西门子的CP1613自身代CPU,所以处理速度会快一些,性能也会稳定一些。

综述,普通网卡也可以用,CP1613更好

网友I:
1613自带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