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称重传感器的分类及应用!

楼主(2008-06-18):
想了解一下有关称重传感器的分类,我知道的有剪切梁式,悬臂梁式,柱式,波纹管式,S型等,有没有哪位大虾给个确切的答案,并且包含各种传感器主要用在哪些秤体上面?谢谢了。

网友A:
以上你提到的分类是根据传感器的应变和形状区分的。譬如梁式的,根据应变原理不同分为弯曲梁、剪切梁;根据外形结构不同,分为方形悬臂梁、波纹管式。这些分类是没有统一的标准的,但是厂家大概都这样分类。

不同类型的传感器的选择应该根据工控条件、安装空间、载荷力、成本等考虑。

譬如轨道衡可以选择悬臂梁式、桥式的、轮辐式的,但是成本相差很大。

譬如100kg的平台称,可以选择的传感器就更多了剪切梁式,悬臂梁式,波纹管式,S型的都有合适的!

因为称重传感器应该用很广,所以一般根据具体的情况选择合适的传感器。

网友B:
偶大量应用的S型,偶尔用些悬臂梁式和波纹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