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国内电主轴厂家的一点建议

楼主(2008-06-18):
         公司由于生产需要陆续购买过多台国内厂家的电主轴,发现普遍存在一个很低级的问题。不知大家发现了没有,国外厂家生产的电主轴一般都配有1米左右的外部引出线,电主轴本身密封良好;而国内的一般无引出线,只在引出位置设置一个行星插座。问题就出在这个插座上,由于插座旁边还有冷却水导管,当空气湿度较大时,空气中的水分在导管上凝结,顺着导管流到电主轴端盖上,由于行星插座密封不能做的很好,插座受潮后引起短路,烧毁变频器的状况时有发生。

         希望国内电主轴厂家的技术人员能够看到,以改进这个低级的设计错误。

楼主:
不好意思,检查不够仔细,标题上“长家”应该为“厂家”,自己没法修改标题,麻烦版主给我改一下吧,呵呵。

网友A:
这是很不错的用户反馈意见,希望制造商更能以客户利益为本,关注细节,服务客户!

网友B(2009-06-25):
我是做电主轴的,主轴引线与插座密封没有必然联系,只是一种安装方式差别。真的要做的就是把插座防护等级提为IP67就可以,现在国内一般没有几家厂商选用那么高标准的插座,或者没有太意识到这个问题,IP67是可浸水防尘的防护级别。带有引出线的多是大接插件,无法安装在主轴轴身上。

网友C:
这就可以看出外国与国内产品的设计上对使用问题的周全考虑

网友D:
知道错了,改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