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电机

楼主(2008-06-18):
请教下三菱伺服参数的调整的原则是什么?
比如机器的震动很大等。还有响应和增益如何调整最佳(负载相对很重)。

网友A:
负载重就不要过于追求响应能力了,以稳定性为主吧,伺服的总体调整原则就是增益(与刚度和快速性直接有关)和稳定性的平衡或折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