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式电动机转子绕组非得串电阻才能启动吗?

楼主(2008-06-18):
是不是不串就无法获得启动转矩?串电阻除了减小启动电流,调速,获得大的启动转矩外还有别的作用吗?现今有没更先进的启动方法啊?有没比较好的电阻器生产厂家啊?电动机运行时,用钳形电流表怎么测不到转子电流啊?请专家回答我一头的问号。不甚感谢!

网友A:
不串电阻也可以啊,短接后,用变频器!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B:
短接相当于鼠笼电机

网友C:
用频敏变阻器比电阻要好点,体积小的多.      用软启动现在比较先进一点,  还有那个  无刷自控启动器.

这此东西我们这都有的
----------------------------------------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

网友D:
短接电阻起动也可以。绕线式电动机转子绕组串电阻启动可减小起动电流和起动转矩,所串电阻越大,电流和转距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