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判断镇流器的好坏?

楼主(2008-06-18):
 关于日光灯和镇流器的,想请教各位一下,如何判断啊?
当镇流器的输入是220,输出也是220时,是否正常啊?

网友A:
不正常镇流器坏了220V通过镇流器后大概在135V左右

网友B:
那就坏 拉!你测量 它电阻 应该 啊110欧左右 就是坏拉

通过整流器大概 电压110-120左右!

网友C:
学习了,还真没测过.

网友D:
是呀,我到现在还是靠看外观来更换镇流器的

网友E:
如何判断啊? 1看外观2 替换

网友F:
电感镇流器,直接接220V电源,就知道好坏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如何判断啊? 1看外观2 替换

维修就是这样呀

网友H:
镇流器坏了!!!!!!!!!!!!

网友I:
当镇流器的输入是220,输出也是220时,是否正常啊?   有2种答案.

1 正常. 2 不正常.

1如果只是把镇流器串接在电源里用电压表测量,那么决对还会测量到220V 左右.

1如果带一个负载(如25W~40W的白炽灯) 还能量到220V左右,那么肯定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