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的问题

楼主(2008-06-18):
我想测量的温度值是600到1200度,要求用热电偶,我看了下参考书,准备选用K型的
在600度的时候电压是24豪伏左右,1200的时候是48豪伏左右,我现在要转变成0到5V的电压。我该怎么放大啊? 主要是600怎么变成0V。(0到5V的电压是要输入到AD转换器的)有人建议我用个加减法的运放器,我要怎么设计啊 ,实在是不明白啊。

网友A:
加个显示仪表,不用自己做变送了啊,太麻烦'

一块显示表才几百块钱,干吗费那么大劲呢

网友B:
不知道你后边的设备是什么?有变送器和模块供选择.如果你是自己设计产品,有许多专用集成放大器,如与K型热电偶匹配的AD595等. 如果是做系统,完全可以选用温度变送器或带变送输出的数显表.

网友C:
你用K型的不太好,建意你用S型的!你可以加一个配电器!

网友D:
用温度变送器或带变送输出的数显表

网友E:
不会做,都是买现成的温度变送器,或是接到PLC的温度模块上了

网友F:
建议直接配用温变好了,若非做产品开发无需要自行制作,也许可以省下一些钱,但能放心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