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300与电脑通讯要选那种数据线啊,谢谢

楼主(2008-06-18):
选择那种通讯线啊,S7-300   CPU315-2DP

网友A:
那要看你的组态软件用哪一家的。不一样的

网友B:
选用的协议不一样,用的电缆也不同

楼主:
我只是想看看PLC中的程序,没有想干太多的事情,请给个型号吧。谢谢

USP-MPI+编程电缆是不是可以实现把PLC中的程序下到电脑中啊

网友C:
可以的

串口的也可以

网友D:
好像西门子的产品目录里有吧

网友E:
串口线就行啊..........

网友F:
300的MPI口和电脑的232口通讯,需要通讯适配器( PC Adapter ,6ES7 972-0CA23-0XA0) 和 232串口通讯电缆 (6ES7 901-1BF00-0AA0)搭配起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