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系统产生的干扰问题

楼主(2008-06-18):
系统构成为PLC+伺服驱动,运行良好。后需对PLC输出信号做变换,做了个电路板。伺服不加电的话,功能都是正常的,但是,只要伺服一加电,信号就完全不对了,有很严重的干扰。伺服和电路板是使用不同相线分别供电的。

可能会有什么原因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做的由集电极输出信号转差分信号?如果26C31或其他类似芯片,没有加滤波电路的话,很有可能有此现象/

网友B:
伺服本身就是个大干扰源,除了污染电源意外,还有空间辐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