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单位技术比赛考试题之一

楼主(2008-06-18):
如图:

 假如串联在A相的熔断器熔丝熔断,接触器是否能脱扣?哪一相熔丝熔断能使线圈失磁而脱扣,叙说能或不能的原因?

为避免引起讨论歧义,我按当时考题原件重新修正了电路图,题目的热继电器是采用当时年代的两相式且无缺相保护。如下图:

网友A:
A和C熔断都能使接触器熔断的

网友B:
假如串联在A相的熔断器熔丝熔断,接触器是否能脱扣?能拖扣,因为有了热继

哪一相熔丝熔断能使线圈失磁而脱扣?任何一项熔断丝断,若果没有热继,都不能使其拖扣

网友C:
A相或者B相任意一项保险丝熔断,都会使接触器脱扣。任意一项保险丝熔断,线圈KM失磁而脱扣。

网友D:
在电机未工作之前如A或C保险熔断则接触器不能吸合,但在电机工作后任何一保险丝熔断都不能使接触器线圈脱扣

网友C:
不好意思是A相或者C相

网友E:
引用 网友A:
A和C熔断都能使接触器熔断的

网友F:
2楼和4楼和起来就好了

网友G:
太有才了,既然能想出这么高深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H: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应该看一下电机的功率了,如果功率大一点的,能保证接触器的维持电压,那么接触器就不脱扣,如果电机功率小,接触器分压分的少,达不到接触器的吸合电压,那么就不能脱扣,这个不好说的!

网友I:
简单而全面,呵呵

网友J:
统一2楼和4楼的观点比较客观。此问题要考虑问题发生时续。

网友K:
入门试题!

网友L:
我认为不好说,这跟电机的大小及当时所载的负载大小也有关系,如果电机小本身阻抗大,负载有较大时,就可以脱扣

楼主:
今天回厂把试卷拿来认真对比了一下,发现热继电器不是三相,而是两相。分别接在A相和C相,热继电器不带缺相保护的。

楼主:
为避免引起讨论歧义,我按当时考题原件重新修正了电路图,题目的热继电器是采用当时年代的两相式且无缺相保护。如上图:

A相熔丝熔断后,简化电路如图:

此时,星接接触器串A相绕组后与C相绕组并联,线圈电压<;190v,角接接触器线圈电压约190v,以上估算未考虑A相绕组感应电压。

网友M:
在电机未工作之前如A或C保险熔断则接触器不能吸合,但在电机工作后任何一保险丝熔断都不能使接触器线圈脱扣 ,只有因缺相热继动作才能使接触器断开,原因是当A相熔断后,B相的电会通过电机线圈返回到A相使接触器线圈依然得电,同理断其它相的都一样,注:接触器在吸合后的保持时的电压只要额定电压的2/3就够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A相熔丝熔断后,简化电路如图:
此时,星接接触器串A相绕组后与C相绕组并联,线圈电压<;190v,角接接触器线圈电压约190v,以上估算未考虑A相绕组感应电压。

这个分析从来没想到过。原来还要这样分析。真是见识了。

网友O:
这样高深的问题很专业!!!!引用二楼的

假如串联在A相的熔断器熔丝熔断,接触器是否能脱扣?能拖扣,因为有了热继

哪一相熔丝熔断能使线圈失磁而脱扣?任何一项熔断丝断,若果没有热继,都不能使其拖扣

网友P:
没那么复杂吧?A相、C相任何一个熔断器熔断都会造成接触器脱扣,实际就是这样

网友Q:
有点意思,这种情况下接触器脱扣不脱扣得看它的释放电压是多少.

网友N:
但不这样分析还是能得到正确答案吧!A和C相保险丝断,接触器都会跳开。

网友R:
不一定的.头些年给种稻田抽水个人.装过好多.两接触器取两相电源控一机的控制.很多掉相机也照烧不误的.

网友S:
同意16楼的看法,学习了

楼主:
我今天做了试验,结果是接触器不脱扣,电动机继续缺相运行,具体试验参数稍后整理后贴出。

网友T:
应该  A B C三相熔丝熔断都能使线圈失磁而脱扣

A  C相熔丝熔断,线圈失电而脱扣

 B 相熔丝熔断电机过热FR动作  ,线圈失电而脱扣

网友T:
我的想法太淳朴  呵呵   学习一下

网友T:
期待试验参数  学习 学习

网友U:
有意思!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

网友V:
引用 网友T:
期待试验参数  学习 学习

网友W:
电机运行时,A和C相熔丝断,接触器不脱离,但要叫,电机负载大时会停。

过一定时间,热继电器动作,接触器断开。

网友X:
长见识了!谢谢!呵呵。

网友Y:
多简单的东西!!还上网来显眼!

网友Z:
学习了,真的没有仔细考虑过啊,什么时候上传参数啊

楼主:
to: zhongguoq1

假设没有热继电器,请问zhongguoq1A相熔丝熔断时,接触器是跳还是不跳,为什么?请指教!

楼主:
试验线路及设备元件如图:(电动机空载)

网友AA:
很好的题目……………………

网友AB:
我的想法是会跳,因为线圈电压是380而实际电压不到300.一定要用电机试?可以用三只灯泡接成星形呀!

网友AC:
这种题,如果不仔细很容易犯错误。是值得想的好题目。

网友AD:
这个分析从来没想到过,学习了。

网友AE:
好题,很适合用电路原理分析。只能靠热继断接触器。

网友T:
试验的结果怎么样?

网友AF:
接触器是380的,如果是220的,A相断掉的话,失磁断开;380的我想不行的,电机运行时,线圈串过电去

网友AG:
如果不能跳的话,SB1和FR还能起作用吗?

网友AH:
楼上的是把话说到点字上了,学习 啊!如果不能跳的话,SB1和FR还能起作用吗? ,请问你看图了吗?看图说话啊,宝贝!

楼主:
试验1:

试验电机:7.5kw、15.4A、380v、Δ;接
电源电压:376、接触器CJ20-10、380v,
试验线路:见41楼,熔断器改为三个单极空开以方便人为制造缺相,且前面增加一个三极空开用于正常启动,接通电源,电机三相正常空载运行

结果:
空载电流:7A、线圈两端电压376v
断开A相空开,电机缺相运行,接触器不跳,B相和C相缺相电流:10.6安、此时线圈电压346v、并非190v左右。

网友P:
看似简单还真有学问!回头也试验试验

楼主:
试验2:
同样是这台电机改成星形接法,电源电压375v,接通电源电机三相空载运行,空载电流:1.68a、A相绕组至星点电压216v
强行断开A相空开,电机缺相运行,接触器不跳闸,B/C相缺相电流为2.72a,此时线圈电压为345v,也不是190v左右,缺相后A相绕组至星点电压为188v。

楼主:
试验3:
把刚才试验用的接触器CJ20-10 380v接到调压器上,调至380v,送电接触器吸合,把电压逐步调低至200v,在380~210v区间接触器感觉不到异常,电压低于200v时接触器噪音开始加大,振动也开始加大,电压低于182v时接触器脱扣。

网友:
那要是带载的呢?

楼主:
楼上,带载不敢这样试,到时烧了电机很麻烦,况且操作工也不允许带载试。

网友Q:
呵呵,谢谢楼主分享,但偶对接触器线圈电压的分压有那么大不理解,那位给讲一下。

楼主:
这次比赛考试的这道题目我厂几十号人全军覆没,都认为接触器应该跳闸,还找考官理论,没办法我唯有做个试验让他们眼见为真。

楼主:
角接电机试验简化::

网友AI:
搞复杂了!学习一下。

网友AB:
A相断开点两端电压是700伏左右?

楼主:
星接电机试验简化::

网友T:
引用 楼主:
角接电机试验简化::

这时候A B间的电压是多少?

楼主:
刚好想补充就让你提出了,实测Uab=330v左右

楼主:
再补充一下:
上述所有简化图中的A点已经不是正常时的A相空开上桩,而是指缺相后A相空开下桩,
此时把简化图中的ABC,看成是U1V1W1,就可以,画图时没注意,请见谅。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今天做了试验,结果是接触器不脱扣,电动机继续缺相运行,具体试验参数稍后整理后贴出。

不会吧!真不会跳?接触器本身就一个功能叫欠压保护的吧,电压低了那么多还不脱开不是说明接触器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引用 楼主:我今天做了试验,结果是接触器不脱扣,电动机继续缺相运行,具体试验参数稍后整理后贴出。

不会吧!真不会跳?接触器本身就一个功能叫欠压保护的吧,电压低了那么多还不脱开不是说明接触器有问题了?

试验3:
把刚才试验用的接触器CJ20-10 380v接到调压器上,调至380v,送电接触器吸合,把电压逐步调低至200v,在380~210v区间接触器感觉不到异常,电压低于200v时接触器噪音开始加大,振动也开始加大,电压低于182v时接触器脱扣。

接触器很正常,我试过多个接触器其脱扣电压大多在线圈额定电压的50%左右。

网友AJ:
不错,值得分析学习学习

网友AK:
   这是一个很好得题目,一不留神就会犯错!

网友AL:
能!!因为有热继电器??

楼主:
教科书上答案:(未考虑热继电器缺相保护,因为以前的老式两相热继是不带缺相保护的)
假如串联在A相的熔断器熔丝熔断,接触器不能失磁脱扣,任一相熔丝熔断都不能使线圈失磁脱扣,因为A相或C相熔断器的熔丝熔断后,由于电动机仍在运转,断电一相中的感应电压仍近似电源电压,线圈电压两端仍有电,因而线圈不能脱扣,这种情况使电动机处于缺相运转,极易造成烧毁电机的事故。

大菜鸟!

网友:
这个问题起初看似简单,但是仔细想想.......,(在电机未工作之前如A或C保险熔断则接触器不能吸合,但在电机工作后任何一保险丝熔断都不能使接触器线圈脱扣 ,只有因缺相热继动作才能使接触器断开,原因是当A相熔断后,B相的电会通过电机线圈返回到A相使接触器线圈依然得电,同理断其它相的都一样,注:接触器在吸合后的保持时的电压只要额定电压的2/3就够了。)我们知道交流接触器吸合后电压维持在85%--115%都能使它正常工作;咱们先不研究是否能烧电机,但从电压数据上考虑,所连接的这台电机大小也得考虑。

网友AM:
学习

爱!欠费停机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意思,值得思考,讨论,学习!

网友AN:
楼主做试验一,试验二,忽略了一个问题:热继的电流整定值是多少?

网友AN:
而且后面的图还没热续,跟原图不符

楼主:
上面已说:不考虑热继保护,纯理论分析而已,问题的焦点不在热继电器,而在于接触器线圈在电机缺相运行时,线圈电压有多少伏,A相绕组能感应出多少伏电压,A相绕组感应电动势带负载能力有多大。

网友D:
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越讨论大家越明白

网友AO:
好问题,假如串联在A相的熔断器熔丝熔断,接触器不能脱扣,但一般一烧就是两相熔丝

网友AP:
是一个好题目,学习了

网友AQ:
引用 网友Y:

多简单的东西!!还上网来显眼!

小看人

网友AR:
本人用过一只交流接触器380V的线圈,被无意中用在了220V的控制电路中,正常工作了好久才被发现。

网友AS:
认同26楼的说法,,,,,,,,,

网友AT:
第一眼很简单 仔细看看不是那么回事,呵呵。

网友AN:
假如A相保险坏了,那么这时电机A相对论进线端的电位为B,C两相的相量和,谁 给出个笑案来?

网友AB:
我也想知道,现在是量出来了,可是这个电压是怎么算出来呢?

网友AU:
引用 网友L:
我认为不好说,这跟电机的大小及当时所载的负载大小也有关系,如果电机小本身阻抗大,负载有较大时,就可以脱扣

同意

网友AV:
这个题目应该从电流上来考虑。只要热继电器与电机的额定电流相匹配,断开哪一个熔断器都会脱扣。两相运转都会造成超过额定电流的缺相电流必定是个过负荷电流,双金属片动作断开FR触点。热继电器与电机的额定电流不相匹配,是不会脱扣。上面做的实验都是不切实际的,热继电器的作用就是防过电流。对电压不起作用。

网友AW:
FR是热继电器,它是过载保护,对电流不平衡或缺相不起作用,只能说是A相或C相失电,从而使线圈失电接触器断开。

网友AX:
我想的是A相保险断了,那么BC相的电流很大,要么电机烧了,要么热继电器因BC电流大而动作。同样C相保险断了还是一样。

网友Q:
呵呵,偶今天也试验了一下,除电机是40瓦,线电压是400伏外,其余数据与楼主接近。A相或C相失电,接触器不会断开。

网友AY:
当缺 a和c相時 接觸器直接跳開,當缺 b相時 熱繼電器起作用,使接觸器跳開

网友AZ:
都可以让继电器动作;只是时间问题。因为当A相快熔断开后会立即断开KM回路;当B相快熔因短路而动作后,电机也会因为缺相过热而使FR动作而断开控制电路。

C相快熔烧断时与A相是一样的道理!!!!

网友BA:
平时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总会有出人意料外的结果.今天题目一出来.这么多专家一分析.还真是有道理!怪不得好多电路图上还有实际接线中控制电路都要另外再接一个单空开.原来就是为了防止这样的意外情况发生.今天理论联系实际一想.还真是长见识了!谢谢各位!

网友BB:
引用 楼主:
这次比赛考试的这道题目我厂几十号人全军覆没,都认为接触器应该跳闸,还找考官理论,没办法我唯有做个试验让他们眼见为真。

是带热继电器试验吗?当然是不带缺相的热继电器

网友BC:
只能靠热继断接触器!

网友BD:
我想应该可以跳掉,因为有热过载,缺相后,就一定跳!1

网友BE:
好题目!出题的人有脑子啊哈哈

网友BF:
我认为A,C相断其任何一相,控制回路失电接触器即可脱扣.这也体现了接触器失压保护的作用.

网友BG:
不知楼主的热保护是否带有断相保护功能?如果是普通的热过载保护,那么接触器KM有可能不会释放,理由是: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当定子线圈中通入三相交流电时,定子铁芯将产生很强的旋转磁场。这个磁场将推动转子铁芯旋转,而嵌在转子铁芯上的鼠笼条就如变压器的次级线圈,将感应出与定子相对应的交变电压。因鼠笼条两端是闭合的,就如变压器次级线圈短路一般,将产生很大的短路交变电流。这个交变电流又使转子产生一个附加的交变磁场。这个磁场与定子的磁场相互作用,加强了定子与转子的电磁作用力,使转子的转矩增大,力矩平稳。因转子的这个附加磁场在高速旋转,相对定子线圈来说,使定子线圈切割了转子的这个附加磁场而使定子线圈产生一个附加的电动势,这个电动势也称为反电动势。正因这个反电动势的存在,使鼠笼转子式三相异步电机(定子线圈交流阻抗都比较小)有一个重要特性:即在直接启动初期,转子没转动时反电动势为零,启动电流很大,启动力矩也很大,启动电流可达正常工作电流的7倍左右。启动完毕,转子正常转动起来后,反电动势建立,它抵消了输入电压的大部分(可达到85%左右)。因此电流大副下降(到启动电流的1/7左右),这才是电机额定负荷下的正常工作电流。
  也真是这个反电动势的存在,使工作中的电机在断一相时(如C相),A.C或B.C在电机端的线电压并不是0伏,也不是380伏的一半,而是350伏左右。此时断了的C相在电机端相电压185伏左右(此时的线电压.相电压视电机的大小.负荷的轻重等具体情况决定)。大家想想350伏左右的电压加在已经吸合的380伏的继电器上,它会释放吗?当然不会!因此如上图的KM绝不会释放的。而电机因缺一相电源,另两相电流将大副增加,大大超过额定电流,时间稍长电机就因过流而烧毁这两组绕组!至于有人用电容或电阻星形接法人为找出中点的方法,与把电机星形绕组中心点接出来控制接触器的原理是一样的,因反电动势的存在,无论是星形接法还是三角形接法,都是无法在电机运行中断相时用继电器直接保护电机的。

网友BH:
41楼,A相断了KM不会脱扣!星形不会脱扣,三角行也不会脱扣!

!

网友BH:
我的回答对了,但是这种方法时间长要烧电机!

网友BH:
楼主的题目我认为A相断KM不会脱扣,B相断了才会脱扣!

假如串联在A相的熔断器熔丝熔断,接触器是否能脱扣?哪一相熔丝熔断能使线圈失磁而脱扣,叙说能或不能的原因? (我觉得问题就是答案)

网友BI:
今天理论联系实际一想.还真是长见识了!谢谢各位!

网友T:
看似简单  其实很有味道的题目

网友BJ(2012-11-14):
学习了,所有问题都该仔细思考哦!

网友BK:
很多事情不能想当然,耐人寻味。既然如此,采用380VAC线圈的接触器就不必了。

网友BL:
引用 网友AB:
我的想法是会跳,因为线圈电压是380而实际电压不到300.一定要用电机试?可以用三只灯泡接成星形呀!

接灯泡是会跳的,因为灯泡内阻较电机大。而接触器一旦吸合,维持电压是比较低的,有条件的可以做一下这个实验,用调压器调到380伏,吸合以后,慢慢调低就可以测出来。

网友BL:
而且不能忽视感应电压的存在,这是重要原因。接灯泡就没有感应电压了,所以会跳。

网友BM:
在电机未工作之前如A或C保险熔断则接触器不能吸合,但在电机工作后任何一保险丝熔断都不能使接触器线圈脱扣

分析得有道理!

网友BN:
      假如串联在A相的熔断器熔丝熔断,接触器是否能脱扣?哪一相熔丝熔断能使线圈失磁而脱扣,叙说能或不能的原因?

    假如串联在A相的熔断器熔丝熔断后,电路的工作状态如16楼所画,此时接触器线圈承受电压<190V,低于接触器吸合电压(接触器工作电压是380V),接触器虽仍有电流通过,但它产生的磁力小于磁铁能吸合衔铁的吸合力,故接触器会断开使电机失电。同理,C相的熔断器熔丝熔断,也是一样。只有B相熔断器熔丝熔断,接触器照样吸合,使电机处于单相电机运行状态:虽然在A相的熔断器熔丝熔断后,三相旋转磁场消失,但接触器未断开,此时BC相绕组串联接在380V电压上,仍可产生脉动磁场,由于此时电机仍在转动,故使电机处于单相电机运行状态。

网友BO:
A或C相保险烧断,接触器线圈(线圈电压是380V)一相会失电压,接触器断开,不叫接触器脱扣。

网友BP:
学习了。标准答案??????

网友BQ:
有点意思,以前从没考虑过。。。。

网友BR:
好帖子,愈久弥香,慢慢品味,对楼主亲自动手试验的精神赞一个。

网友BS:
题目挺好 需要看看才行

网友BT(2013-06-09):
真是长见识了呀!希望楼主多多发帖!

网友BU:
引用 楼主:
引用                         ...

这个我也试过,380v的接触器,接220v的电压,吸合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水货产品我没试过。

网友BU:
引用 网友BG:
不知楼主的热保护是否带有断相保护功能?如果是普通的热过...

看了所有的回答,最这位师傅的答案有道理。

学习了,感谢师傅辛苦描述。

有些知识点在书上看到过,但是真正做到理解,还需要在应用中升华。

网友BV:
学习了。A熔断后应该会继续缺相工作

网友BW:
开始把问题看简单了,没有仔细分析,这种问题恐怕多少人都会回答要脱扣,这个例题出的好,谢谢楼主

网友BX:
很好的题目。。学习了    109楼说得很详细

网友BY:
学习了,很好的列子,很好的解答

网友BZ:
好题目。让我费了好多脑细胞,看了大家的讨论才明白了。。平常都是220V线圈。380的还真是不跳呢。

网友CA:
不会跳闸,应该装缺相保护才对

网友CB:
运行一段时间后 ,跳闸!刚开始缺相电机继续工作,但是三项电流不平衡导致热继过载动作

网友CC:
引用 网友AL:
能!!因为有热继电器??

网友CD:
电工基础路看起来简单,不外乎电容、电感、电阻,实际工作中的分析就是围绕着三点展开的,电子类的热保护很灵敏,基本是熔丝刚断开就动作了!

网友CE:
真的是个好题目,学习了,细想了一下,是不是可以解释电机运行中缺相老是会烧毁电机?

网友CF:
这些试题一是有点学问,一是怪,真是很捉弄人

具体看接触器参数,和16楼的电路分析。

网友CG(2013-07-09):
真是好题目

由此可以看出,接触器还是用220v线圈可靠

如果线圈用220v,中线断了,应该就跳了吧

网友CH:
A相熔断器熔断能使接触器拖扣,C相也能,只有B相不能。

网友CI:
看不太明白啊,十几年前学过的东西现在忘记得完了

网友CJ:
引用 网友N:
引用 楼主:A相熔丝熔断后,简化电路如图:...

网友CJ:
引用 楼主:
A相熔丝熔断后,简化电路如图:此时,星接接触器串A...

追问一下如果计算一下A相绕组所损耗的电压后 接触器会不会脱口 或因为电压不够而烧毁呢?

网友CK:
是不会跳的,我在现实中就碰到过,由于没有热继电器,结果是电机烧了,不过我的不是保险丝,是小型断路器,其中一相里面的触头烧坏了,电机好像是4.5的,空压机用的

网友CL:
太有才了。。。。。。。。

网友CM(2013-11-22):
这样高深的问题很专业!!!!

网友CN:
用220V比较合适

网友CM:
学习了,真的没有仔细考虑过啊

网友CM:
具体试验参数稍后整理后贴出???哪里?

网友CO:
控制回路线圈用直流24V好处多多

网友CP:
多向楼主门学习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网友CQ:
学习了,有热保护,会断开。如果没有就复杂了些。

网友CR:
很好的帖子,顶··········

网友CP:
又重温电工基础知识顶一下楼主

网友CS:
引用 网友BG:
不知楼主的热保护是否带有断相保护功能?如果是普通的热过...

学习

网友CT:
有没有解决的办法,不看帖子还真得答错。

网友CU(2013-12-23):
平时没有仔细考虑过,这下长见识了,谢谢大家的实验、讨论。

网友CV:
引用 网友B:
假如串联在A相的熔断器熔丝熔断,接触器是否能脱扣?能拖...

 为什么?

网友CW:
土八路太多啊!有电工没?

31楼说的对!ABC任意一相保险熔断,KM线圈都失电,脱扣!B相保险熔断,FR热继电器动作,常闭变常开,线圈失电,接触器脱扣!

网友CX:
就应该这样分析问题,问题不分析不明!

网友CY:
引用 网友CX:
就应该这样分析问题,问题不分析不明!

网友CZ:
控制电路单独供电,220V或24v,就会脱扣。控制电路用380也不符合用电安全吧。

网友DA:
引用 网友K:
入门试题!                      ...

网友DB:
还真是长见识了!谢谢各位!

网友DC(2014-03-15):
在电机未工作之前如A或C保险熔断则接触器不能吸合,但在电机工作后任何一保险丝熔断都不能使接触器线圈继续得电,只有b相保险熔断热继电器fr热元件脱扣,接触器km线圈断电。

网友DD:
                           题目挺好的

网友DE:
引用 网友D:
在电机未工作之前如A或C保险熔断则接触器不能吸合,但在...

A,C相在电机工作时或未工作,都可以脱扣。B相在工作时因为缺相导致电流增大,热继电器发热,也可以脱扣。所以我觉得A,B,C三相都可以使接触器脱扣的。

网友DF:
个人看法,任意一相熔丝烧断,KM都会脱口。热继电器缺相发热就会脱口。

网友DG:
涨见识了

网友DH:
引用 网友T:
应该 A B C三相熔丝熔断都能使线圈失磁而脱扣 A ...

网友DH:
AC同时熔断。。B单独熔断

网友DI(2018-07-11):
这个题目出的很有意思。这是8年前的工控网的境况,一个很简单的论题就会引起广泛的讨论,还有那些工控的大鳄!不过现在几乎都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