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kw电机大接触器选型

楼主(2008-06-18):
破碎机用电机,想用自耦变压器降压起动,想问一下大家该用多大接触器,谢谢!!!!!!!!!!!

网友A:
两个900A一个200A的都可以吧.

网友B:
1、接触器的串并联使用   有许多用电设备是单相负载,因此,可将多极接触器的几个极并联使用。如电阻炉、电焊变压器等。当用几个极并联起来使用时,可以选用较小容量的接触器。但必须注意,并联后接触器的约定发热电流并不完全与并联的极数成正比。这是由于积极动、静触头回路的电阻值不一定完全相等,以致使流过积极的电流不是平均分配。所以,两析并联后电流只可增加到1.8倍,三极并联后,电流只可增加到2~2.4倍。  另外,需要指出,由于并联后的各极触头不可能同时接通和断开,因此,不能提高接通和分断能力。  有时,可将接触器的几个极串联起来使用,由于触头断口的增多可以将电弧分割成许多段,提高了灭弧能力,加速电弧的熄灭。所以几个极串联后可以提高其工作电压,但不能超过接触器的额定绝缘电压。串联后的接触器的约定发热电流和额定工作电流不会改变。
2、电源频率的影响   对于主电路而言,频率的变化影响集肤效应,频率高时集肤效应增大,对大多数的产品来说50赫与60赫对导电回路的温升影响不是很大。但对于吸引线圈而言就需要予以注意,50赫设计的吸引线圈用于60赫时电磁线的磁通将减少,吸力也将有所减少,是否能用要看其设计的裕度。一般情况下,用户最好按其标定值使用,订货时按使用的操作电源频率订货。
3、操作频率的影响   接触器每小时操作循环数对触头的烧损影响很大,选用时应予以注意,接触器的技术参数中给出了适用的操作频率。当用电设备的实际操作频率高于给定数值时,接触器必需降容使用。

网友C:
630A接触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630A接触器

那就准备好多点动、静触点来更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