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开关电源

楼主(2008-06-18):
我们公司有一台台达0.75KW变频器,型号:VFD007B43A,(VFD-B系列).现在开关电源3842的6脚到驱动变压器的元器件烧了.我想问一下其中电阻DR100,DR101,DR102的阻值,电容DC84的值.对于您的赐教,不胜感谢

网友A:
电阻值可以测到,但电容麻烦一点,我们一般都是拆机用

楼主:
电阻和电容都已经烧了,无法识别也无法测量.那位老师知道,望告之

网友B:
问厂家售后呗,或找台同样的机子

网友C:
是G电阻吧.最好找台相同的机子看看

网友D:
是的找同样的机子看看,就可以.

网友E:
要么你找个一样的机器看看,有旧的机器拆一个过去,不然返回厂里维修

楼主:
呵呵,如果还有一台相同机器,我还用费这个劲吗?

网友F:
等我回去了

帮你看看,我的是1.5KW,开关电源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G:
我这正好客户送来了一台,明天帮你看看啊!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两位,等你们的好消息

网友H:
http://www.mszhe.com/dzyy/dydlyy/200708/1343.html

UC3842应用电路,对维修很有帮助,

网友H:
今天看了电阻,DR100是200欧,DR101是200欧,DR102是150欧,DC84跟DC85是一样的啊!希望对你有帮助啊!

楼主:
多谢楼上了,我的这台电流检测有问题,霍尔传感器安在模块下,看来结构不太合理,起码给维修带来很大不便

网友I(2010-06-21):
现修一台达变频器型号:VFD075A43B。也是电源损坏,损坏的元器件已烧坏,无法识别。功率板上的元器件的编号如下:DD3, DD31, DD32, DQ13, DQ14, DQ16, 电源厚膜小板上的编号如下:AR9, AR12, AD2, AQ1, AU1。哪位高手知道,望告知,谢谢!

网友J:
DR100  200欧,DR101  200欧,DR102  150欧,

网友J:
我有电路图 联系QQ594012529

网友K:
我是台达的,哈哈!!!359860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