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是否有偷电的?

楼主(2008-06-18):
我们楼道内的公用电表读数一个月100度电,就几个灯泡,另两个楼道内的电表才20多度,差别大啊!我怀疑有人是否t偷用公用电了,可是从表箱内看并无接线现象,如果从楼道内的灯线上接就更明显了,那为什么用这么多电呢?真是偷电高手啊!谁能解释一下他可能通过什么方法偷盗电呢?

网友A:
可能公用电表的输出火线与某个住户的火线有搭接的地方,应该在穿线管内或穿线管进出口部位。

网友B:
你能看出来的就不叫偷了 叫窃    呵呵

网友B:
还有个可能 就是表不准

网友C:
怎么偷的电

网友D:
今夜有风
X
今夜有风
积分:1277
帖子:515
注册时间:2006-7-21 15:53:00
  3楼 回复时间:2008-6-19 18:18:17
还有个可能 就是表不准

网友E:
真正的偷电高手怎么就从不出来说说呀!

网友F:
呵高手,也想知道是怎么的回事

楼主:
不会是和施工的电工勾结在穿线时捣鬼吧 ?

网友G:
晚上把开关关掉,看看那家没电就是了.我司就出现过邻居偷邻居的电,他们俩家人配电厢共用一堵墙就是用此方法楂出,方法虽然老土,但很有效,

网友H:
有的是查不出的哈哈哈好哈

网友I:
若真有人偷,是不可能查不出来的呀。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晚上把开关关掉,看看那家没电就是了.我司就出现过邻居偷邻居的电,他们俩家人配电厢共用一堵墙就是用此方法楂出,方法虽然老土,但很有效,

这个方法可以一试,但如果但只给热水器用或别的电器用,就查不出来了.

网友K:
灯用什么控制,有没有墙壁开关,如果没查到别的原因,就检查一下控制灯的墙壁开关,有的人偷电直接在墙上钻眼把线接在公用照明的开关上,从外边根本看不出来。

楼主:
声光控开关,没有墙壁开关。还是没查出来,最好的办法是找个泼妇骂上三天那样就好了!呵呵

网友K:
白天灯全不亮的时候,观察一下电表的转速,多看几回。首先先排除电表是不是本身有问题,如果没有,你真确定有人偷电就采用分段排除法一层一层查,这种偷电方式无非是在线路上挂线,只要你决心查出来我想不是什么难事,一是要注意隐蔽抓个证据确凿,二是大张旗鼓敲山镇虎让窃贼知难而退。

网友L:
如果你的控制箱中有漏电保护器,就不会有这种可能。

应该不会有谁明目张胆的在外面挂线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