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与伺服编程问题

楼主(2008-06-18):
本人初用FX2N  48MT与IAI  RCS2-SS8C-100-20      控制器SCON-C-100-I-NP  要实现三点定位。请教下列信号是否够用。开始信号 指停令位置号码信号8  4  2  1      复位  原点复位   停止    原点复位完成     报警      伺服ON  完成位置号码信号

网友A:
没有看懂楼主的意思?能不能说得清楚一点呢

网友B:
伺服控制指令位置是脉冲,永不了太多控制线,正反转1根,脉冲1根,有脉冲运行,无脉冲停止,两根可以了,你要报警,那自己定义好了

楼主:
学习了。还是等东西到了后一边看手册一边调试吧。谢谢各位了!

网友C:
FX 2N 的没有高速脉冲输出,不知可否达到你的功能,我做了一个,伺服运行起来,好慢的。FX1N-24MT 的还好些!

网友D:
那个是IAI的robocylinder.........不用脉冲控制,开关量就可以了。

楼主那么多信号足矣。

网友E(2008-08-10):
用内部速度控制也可以,不过要把编码器的脉冲反馈给PLC,有PLC控制内部速度的通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个是IAI的robocylinder.........不用脉冲控制,开关量就可以了。

楼主那么多信号足矣。

网友F:
IAI 的电缸内部集成了脉冲模块,只需I/O控制器,SCON对应有7点直接定位模式,三对I/O就可控制三点定位

IAI机械手交流QQ群:40247141

楼主(2008-09-14):
多谢楼上的,我用的就是三点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