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
关于小电流接地原理的问题

楼主(2008-06-18):
那位大哥能帮小弟讲解一下小电流接地的原理啊,最好有图的~~~不胜感激

楼主:
半天了,怎么没有回应啊

网友A(2008-10-10):
我在变电运行工作岗位上至今多年,经常性的遇到小接地电流系统电压不平衡情况,现作为心得汇总如下,不到之处请同仁指教:
一般将电压为6~35kV系统中性点采取非直接接地运行。俗称小接地电流系统,包括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和中性点经消弧线圈、电阻接地系统。该系统对地绝缘按能承受1.8倍相电压值考虑的。优点是线路发生单相接地时可允许运行2h;同时可省去B相流变。这样能满足配网点多、面广、用户复杂的情况,提高了供电的可靠性和电建的经济性。
引起母线电压不平衡的原因很多,产生的原因及处理的办法因故障而异。
(1) 电压互感器二次一相熔丝熔断。发“电压互感器断线”信号,电压显示一相电压为零,另外两相电压正常。如10kV母线三相电压为0kV,6.1kV,6.1kV。电压互感器二次两相熔丝熔断。发"电压互感器断线"信号,电压显示两相电压为零,另外一相电压正常。如10kV母线三相电压为0kV,0kV,6.1kV;电压互感器二次三相熔丝熔断。发"电压互感器断线"信号,电压显示三相电压为零,如10kV母线三相电压为0kV,0kV,0kV;处理对策:退出低压等与该互感器有关的保护,确认无一次开口绝缘监测信号动作,并用万用表在二次熔丝座上桩头测得三相电压正常后,更换相应二次熔丝恢复其正常。 之前也可考虑电压二次回路的并列。
(2) 电压互感器一次一相熔丝熔断。从电压表反应出一相电压大幅度降低,其他两相电压不变。如10kV母线电压为6.1kV、6.1kV 、2.1kV,发“绝缘监测”信号;此中情况为C相一次熔丝熔断后,其他相的互感作用,使其仍显示一较小的电压值,而电压互感器三角形线圈开口有电压,使得“绝缘监测”信号动作;如有两相一次熔丝熔断,从电压表反应出两相电压大幅度降低,正常相电压值不变。如10kV母线电压为6.1kV、3kV 、2.1kV,发“绝缘监测”信号;原因和一相熔断较为相同。联系调度将电压互感器作停下,更换熔丝。处理之前如考虑二次回来并列,应先将待并二次回路熔丝断开后进行。电压互感器三相一次熔丝熔断现象和二次熔丝三相熔断相同,判断的方法是在二次熔丝座上桩头测量三相有无电压。
(3) 出线回路发生接地,这是系统常见的不正常运行状态。发生接地时,故障相对地电压降低,金属性接地时降为0kV,非故障相对地电压升高,金属性的完全接地时升为线电压。现变电所基础上都有“小电流接地选检装置”,根据接地时产生的零序量,能判断出接地的线路。若所内无此装置,则通过拉路寻找的方法,通过调度及时通知线路人员去处理。
如图所示:
A:要根据运行经验及选检原则,先拉无电源、分支最多、线路最长、负荷最轻和无重要用户的线路,后拉分支较少、线路最短、负荷较重和重要用户的线路。
B:熟练掌握运行方式。对于单母接线有母联的变电所,正常方式下两台主变并列运行,接地时,通常可先拉开母联开关来缩小查找接地的范围。
C:将所内的出线开关逐一拉合之后,接地线路仍未选出。可能为所内母线及母线所属设备接地或两回出线同相接地。应将母线置于空载,如接地现象仍有,可判断为母线接地;处理方法1、接地点在母线上:单母方式下应将母线停电处理;双母情况下采取倒母的方式转移负荷,将故障母线停下处理。2、如接地点在母线闸刀与开关之间:单母方式下,可采取拉上级开关将其间隔停电处理;双母方式下,应先倒母转移负荷后,拉开母联开关将其间隔隔停电处理;3、可采取人工接地的方式,拉开接地间隔开关后,拉开其母线闸刀,将其间隔停电。切不可在无人工接地的情况下,拉开接地间隔开关后,直接拉开母线闸刀
D:某一线路跳闸,同时出现母线接地。试送该回路通常不成功。其原因为:两线路不同相接地(AB、BC)形成两相接地短路。因电流互感器接法为不完全星形,有2/3的机会只切除一条线路。此时可用拉路寻找的方式找出另条接地线路;也可比较两回线路负荷大小及性质,送出一回线路。
E: 出线回路缺相运行,这对农网变电所母线电压影响较大。如变电所负荷小,配网线路长,一分支回路断线,若该分支负荷较大,故障相甩负荷电压升高,非故障相电压有一定的降低。若分支负荷小,线路呈容性,或为小电源上网专线,故障相失去电容或电源,从而电压降低,非故障相电压较故障相电压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母线电压的平衡度。可找出该线路后,由调度通知线路人员处理。
如图虚线所示:
(图一) (图二)
F: 线路参数不平衡、三相负荷的不对称也会影响三相电压的平衡。此中情况一般三相电压相差不大;系三相负荷不平衡率较大或线路检修后,线路换位不完善、使得线路参数不平衡引起的。
G:在消弧线圈欠补偿情况下也可能出现三相电压的不平衡。消弧线圈欠补偿情况下,因系统的调整使得线路电容的减小,会出现消弧线圈感抗值与线路容抗值接近或相等,而在近串联谐振点处运行,产生过电压。此时阻尼值不足,会影响系统中性点电压的偏移使得三相电压不平衡。这种情况下应建议调度调整运方,减小线路电容值,让消弧线圈在过补偿情况下运行;有可能的情况下增加消弧线圈电感量和增加阻尼值。但不可用退出消弧线圈的方法使得三相电压平衡。
综合以上的情况,作为运行人员在现场处理时应对照现场的电压显示和所产生的信号,确认类型并采取相应的对策。